电气控制柜的门禁开关···有哪些?

楼主(2012-12-02):
电气控制柜的门禁开关···有哪些?

前些天见到有些厂家设计的电柜···只要柜门一打开,主断路器就跳闸···起到必须停电才能检查线路的安全操作效果!!!

在此问下这种开关有哪些型号···都有哪些厂家在做···谢谢

网友A:
一般都叫电磁锁,是配电柜五防的要求规定的!看图片:

楼主:
貌似像是这两种···

···

网友A:
补充说明下,我发的图片是高压柜里面使用的!低压柜一般都是限位开关类的,开门--开关断开--切断断路器的失压线圈,断路器跳闸!磁性的--就是接近开关类的!

网友B:
先不管有何规定,这个方式真是给自己找麻烦。既然开柜门就有故障,不上电怎么检修呢?还得想办法把电送上。78年安装龙门刨的柜子就带那个开关,从那时起凡遇到有这样控制的都先拆掉。

网友C:
现在的手车式高压柜,柜门打开断路器跳闸后在测试位置还是能人为的合上闸的。

网友D:
有没有单独的执行机构

网友B:
做电控的自寻烦恼的少吗?几个继电器就能做的逻辑,用PLC;简单的压力控制。非要用一套复杂的仪表系统;电机启动用变频器;精度没要求,用上千元的传感器;在工业现场用几个按钮就可以做到,非加一台触摸屏,还要做组态,真是想赚钱都不则手段了。

离题远了!

楼主:
还是走走跟李师傅解释的比较到位···个人认为这个门禁有时候也是多余的···看情况而定吧···

网友E:
这个:我们做控制系统都是配装那种必须断电才能开门的操作手柄,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人工解锁维修(汽车生产线谁敢停车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们做控制系统都是配装那种必须断电才能开门的操作手柄,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人工解锁维修(汽车生产线谁敢停车呀)

网友G:
这个还是有弊端,一旦电磁锁失灵打不开,一边要急着维修设备,一边要人工解锁,挺折腾人的。

网友H:
学习了!增长了知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手车式高压柜,柜门打开断路器跳闸后在测试位置还是能人为的合上闸的。

高压柜的电磁锁都配有钥匙的,可以带电打开的

网友J(2018-07-28):
实际上这种联锁防护主要针对非电气人员!!

至于电气大拿本来就是带电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