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M440变频器 与台达PLC用RS485通讯

楼主(2012-12-03):
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 和台达PLC用RS485通讯 PLC 控制西门子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和电动频率 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谢谢

网友A:
这个已经讨论过了,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不支持modbus协议只支持西门子专用的uss协议,而台达的PLC又不支持USS协议,所以两者压根就不能直接通讯。

网友A: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1/2012111912271600001-1.shtml

网友B:
有点乱 ,你要是有能力在台达PLC里编写USS协议,那就没有问题,关键是 USS协议比较复杂,这样搞划不来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只能换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