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屏幕保护问题

楼主(2012-12-03):
 DOP-B07S411走马灯显示的时候是不可以进入屏幕保护的?   只有没有报警事件的时候才可以进入屏保。我想要有报警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屏保,这个怎么解决``之前我用 DOP-B07S211的时候是可以屏保的。

网友A:
可能这个型号并不支持屏保!你可以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里,切换至“其他”页,看是否有“启动屏幕保护”?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可能这个型号并不支持屏保!你可以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里,切换至“其他”页,看是否有“启动屏幕保护”? 内容的回复: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型号的屏保是有的,但是它进入屏保的条件有一个是要警报走马灯没有警报,如果有警报的话,即使不接触界面,它也不会进入屏保,只有无警报的情况下,他才会进入屏保,郁闷咧。之前用的另一款型号都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安装的Dopsoft是1.01.04?或许你可以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elta_DOPSoft%201.01.04.zip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啊!好久没有使用台达的屏了;以前感觉好屏还是不错的;但DOPB才出来问题很多;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啊??

网友C:
这也是让我最郁闷的地方。感觉台达的产品一代不如一代了

网友D:
如果下班后或假期不用设备了,是否可以断开人机的电源,缩短开机时间,延长寿命呢?(由于plc要求不能断电时间长,原来我们设备的人机也一直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