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的区别

楼主(2012-12-03):
请问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的区别在哪?是线圈不同还是触点不同,直流接触器能否控制交流电机

网友A:
线圈的电源不同呀

网友B:
你是说控制电源还是主回路?两样都有交直流之分。

网友C:
网上搜搜很多。我比较赞同这个:

直流接触器的电磁机构无涡流和磁滞损耗,铁心由整块软钢组成,端面上无需装短路环。
直流接触器采用磁吹式灭弧装置。
交流接触器起动电流大,不适于频繁吸合和分断的场合。而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较高。
直流接触器的固有动作时间和固有释放时间要长。
不能混用!

网友D:
线圈电源问题,控制触电都是一样的,

网友E: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区别:

  1、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会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而直流接触器没有铁芯损耗。因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装而成,且常做成E形;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则是由整块软钢制成的,且大多做成U形。

   2、交流接触器由于通过的是单相交流电,为消除电磁铁产生振动和噪声,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则不需要。

   3、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则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4、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大,其操作频率最高约600次/h,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多能达到1200次/h;

使用时需注意如下事项:

1.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3.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如果说接上交流电是不会损坏的,时合时放。可是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

 4.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 交流接触器铁芯一般用硅钢片叠压而成,以减少交变磁场在铁芯中产生的涡流及磁滞损耗,避免铁芯过热。而直流接触器线圈中的铁芯不会产生涡流,直流铁芯不存在发热问题,故铁芯可用整块铸钢或铸铁制成。直流电路的线圈没有感抗,所以线圈匝数较多,电阻大,铜损大,所以线圈本身发热是主要的,为使线圈散热良好,通常将线圈做成长而薄的圆筒状。交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少,电阻小,但铁芯发热,线圈一般做成粗而短的圆筒形,并与铁芯之间有一定间隙,以利于散热,同时又能避免线圈受热烧坏。交流接触器为了消除电磁铁产生的振动和噪音,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不需要短路环。

网友F:
      接触器分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两大类。交流或直流主要是指接触器的主触头控制交流电还是控制直流电,二者之间主要的区别是灭弧。一般交流接触器的灭弧罩采用过零灭弧原理,灭弧结构简单。对直流接触器而言,因为直流电没有零点,因此,对直流电弧的熄灭必须采用其它方法,如拉长电弧或切成串联短弧等。

     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一般都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主要表现在线圈不同。直流接触器的铁芯比较小,线圈也比较小。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而成,线圈做成有支架型,形式较扁。

    直流接触器可作为交流电动机动力制动用,不能控制交流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区别:      1、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会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而直流接触器没有铁芯损耗。因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装而成,且常做成E形;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则是由整块软钢制成的,且大多做成U形。     2、交流接触器由于通过的是单相交流电,为消除电磁铁产生振动和噪声,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则不需要。     3、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则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4、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大,其操作频率最高约600次/h,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多能达到1200次/h;使用时需注意如下事项:1.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3.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如果说接上交流电是不会损坏的,时合时放。可是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  4.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 交流接触器铁芯一般用硅钢片叠压而成,以减少交变磁场在铁芯中产生的涡流及磁滞损耗,避免铁芯过热。而直流接触器线圈中的铁芯不会产生涡流,直流铁芯不存在发热问题,故铁芯可用整块铸钢或铸铁制成。直流电路的线圈没有感抗,所以线圈匝数较多,电阻大,铜损大,所以线圈本身发热是主要的,为使线圈散热良好,通常将线圈做成长而薄的圆筒状。交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少,电阻小,但铁芯发热,线圈一般做成粗而短的圆筒形,并与铁芯之间有一定间隙,以利于散热,同时又能避免线圈受热烧坏。交流接触器为了消除电磁铁产生的振动和噪音,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不需要短路环。
说的很对

网友H:
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的区别就是吸合线圈不一样,直流的要阻抗要大些,交流的阻抗要小些,触点是一样都可以控制交流电机

网友I:
最大的区别还是价格,相差好几倍呢

网友J:
西门子的一个直流要三百多RMB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区别:      1、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会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而直流接触器没有铁芯损耗。因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装而成,且常做成E形;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则是由整块软钢制成的,且大多做成U形。     2、交流接触器由于通过的是单相交流电,为消除电磁铁产生振动和噪声,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则不需要。     3、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则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4、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大,其操作频率最高约600次/h,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多能达到1200次/h;使用时需注意如下事项:1.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3.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如果说接上交流电是不会损坏的,时合时放。可是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  4.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 交流接触器铁芯一般用硅钢片叠压而成,以减少交变磁场在铁芯中产生的涡流及磁滞损耗,避免铁芯过热。而直流接触器线圈中的铁芯不会产生涡流,直流铁芯不存在发热问题,故铁芯可用整块铸钢或铸铁制成。直流电路的线圈没有感抗,所以线圈匝数较多,电阻大,铜损大,所以线圈本身发热是主要的,为使线圈散热良好,通常将线圈做成长而薄的圆筒状。交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少,电阻小,但铁芯发热,线圈一般做成粗而短的圆筒形,并与铁芯之间有一定间隙,以利于散热,同时又能避免线圈受热烧坏。交流接触器为了消除电磁铁产生的振动和噪音,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不需要短路环。

网友L:
现在也有一些产品是交直两用的,还有一些高端产品采用交流启动直流保持

网友M:
以前我只知道是线圈不一样而已,现在知道得多了,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走过,学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E: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区别:      1、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会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而直流接触器没有铁芯损耗。因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装而成,且常做成E形;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则是由整块软钢制成的,且大多做成U形。     2、交流接触器由于通过的是单相交流电,为消除电磁铁产生振动和噪声,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则不需要。     3、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则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4、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大,其操作频率最高约600次/h,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多能达到1200次/h;使用时需注意如下事项:1.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3.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如果说接上交流电是不会损坏的,时合时放。可是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  4.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 交流接触器铁芯一般用硅钢片叠压而成,以减少交变磁场在铁芯中产生的涡流及磁滞损耗,避免铁芯过热。而直流接触器线圈中的铁芯不会产生涡流,直流铁芯不存在发热问题,故铁芯可用整块铸钢或铸铁制成。直流电路的线圈没有感抗,所以线圈匝数较多,电阻大,铜损大,所以线圈本身发热是主要的,为使线圈散热良好,通常将线圈做成长而薄的圆筒状。交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少,电阻小,但铁芯发热,线圈一般做成粗而短的圆筒形,并与铁芯之间有一定间隙,以利于散热,同时又能避免线圈受热烧坏。交流接触器为了消除电磁铁产生的振动和噪音,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不需要短路环。

不错,学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接触器分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两大类。交流或直流主要是指接触器的主触头控制交流电还是控制直流电,二者之间主要的区别是灭弧。一般交流接触器的灭弧罩采用过零灭弧原理,灭弧结构简单。对直流接触器而言,因为直流电没有零点,因此,对直流电弧的熄灭必须采用其它方法,如拉长电弧或切成串联短弧等。     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一般都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主要表现在线圈不同。直流接触器的铁芯比较小,线圈也比较小。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而成,线圈做成有支架型,形式较扁。    直流接触器可作为交流电动机动力制动用,不能控制交流电机。

网友Q:
很不错,谢谢啊。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帖子发布。

网友R:
学习了,经常使用接触器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期待工控网更好的技术交流

网友S:
非常不错的资料  原来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知识

网友T:
一。结构的区别:

.交流接触器的电磁铁,铁芯是由绝缘处理过的多层很薄的硅钢片叠压制成,而直流接触器的电磁铁中铁芯是用铸钢,软钢或工程纯铁制成的。

二。电磁关系上区别:

1.直流接触器的电磁铁的励磁电流,磁通,磁感应强度等都是恒定不变的。而交流接触器的电磁铁却随时间不断交替变化的。

2.交流接触器的铁芯由于电流交变,铁芯中产生磁滞损耗,但直流没有上述现象。

3.直流电磁铁的线圈电流的大小仅决定于线圈电压和线圈电阻。交流电磁铁不同,吸合时,空气隙较大,总磁阻较大,从而励磁电流增大,导致线圈过热。

三。接触器的控制线路,你要知道控制电机,不管是直流接触器还是交流接触器都可以控制电机,只不过是线圈的电压不同,是控制回路的问题,而控制电机是主接点的问题,也就是讲主回路。

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额定电压相同的交,直流接触器也决不能互换使用。若将交流接触器接在直流电源上使用,因线圈中的感抗为零,只有很小的电阻,这时励磁电流要比接在相同电压的交流电源上的电流大许多倍而烧坏线圈。反之,若直流接触器接在交流电源上,则因线圈本身阻抗大,励磁电流过小而吸力不足,导致衔铁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U:
作为接触器,理所当然要接通主回路,所以这里的“直流交流”是指主回路(主接点)电流再恰当不过了。我单位电梯过去总爱坏,由于电梯房很高,过去又从来都是电梯公司专修,本人不问及。一次他们拿来电梯上的接触器来,我一看是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我告诉领导这个不可靠,另外上上网查到货源,改成了交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更换周期大幅度提高。’直流电流用了交流触点‘真不知原设计者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