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存储器值小于输入脉冲个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03):
你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当PLC存储器的位数为16位,但我检测到外部的脉冲信号大于65536这最大值,那该如何解决???或者说,在滚轴上安装编码器,每个脉冲对应值是0.3mm,但我有段9M的传送带,那么我要如何用脉冲的个数来读取对应的距离?

网友A:
用32位的呀!

网友B:
用双字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2位的呀!

如果没有32位存储区或数值超过32位的数值,那么的怎么样?

网友D:
把其放在32位;或者通过两个16位来计算;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双字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2位的呀!

如果32位还不能满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双字节的。

如果32位还不能满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其放在32位;或者通过两个16位来计算;也行!!!

如果32位还不能满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用双字节的。

如果32位还不能满足呢???

网友I:
对:hale128关于回复内容:对:谁的流年谁的殇关于 引用 工控人生军团-#天涯 的回复内容:用双字节的。                       内容的回复:如果32位还不能满足呢??? 内容的回复:

那就用浮点嘛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谁的流年谁的殇关于 引用 网友B:用双字节的。                       内容的回复:如果32位还不能满足呢???

32位不满足可以累加,  超过 32位 要自己写程序实现,不过一般应用,32位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H 引用 网友B:用双字节的。                       内容的回复:如果32位还不能满足呢??? 32位不满足可以累加,  超过 32位 要自己写程序实现,不过一般应用,32位足够了,

如何累加???  谢谢!

网友L:
要测的很精密么?可不可以改变下编码器的解析度?

如果不可以,就像他们说的做个累加,比如说你第一个计数到了65536,然后就把用另外一个,然后两个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测的很精密么?可不可以改变下编码器的解析度?如果不可以,就像他们说的做个累加,比如说你第一个计数到了65536,然后就把用另外一个,然后两个相加。

我累加的这个数值还得把它读出来,并显示出来!换句话说,在辊道上的工件我如何确定它的位置??

?如果能累加,那应该如何累加???

网友N:
32位足够用了,暂时可以不用考虑累加问题。32位范围从-2147483647---+2147483647,就算你0.1MM一个脉冲,也足够计数到214748米。

楼主:
引用 网友O:
32位足够用了,暂时可以不用考虑累加问题。32位范围从-2147483647---+2147483647,就算你0.1MM一个脉冲,也足够计数到214748米。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