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模糊控制

楼主(2012-12-03):
本人对西门子的PLC 不熟悉,现想用300做一个模糊控制,输入量1个为一电压值,根据这个电压值模糊控制其输出量。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不太明白。请教各位哪个位,哪位做过这模糊控制,能否给个例子。给点指点,第一步应该先干什么

网友A:
你最好讲一下,需要怎么控制,而不是仅仅模糊控制这个概念。

最简单的,电压值输入,进行线性转换,与设定值比较,大于限制给个输出,回到限制减偏差值,复位输出。

当然还有很多方式,看你需要如何控制了。

网友B:
楼主最好讲清楚控制流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讲清楚控制流程;

       模糊控制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好不,不是真的随便控制 !要看工艺要求的

网友D:
你是要自己编程实现模糊控制,还是要用西门子的模糊控制器?

楼主:
没有西门子的模糊控制器,想自己编程,具体的控制流程如下,输入变量为电压和转速,根据电压波动较大,转速比较平稳,想根据这两个输入量控制输出电流值。我想这么做,建一个二维表根据电压和转速查到应输出的电流值。这样行吗?,这样算不算模糊控制。因为实在找不出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