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运行中自动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请教各位前辈,伺服电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掉电现象,就是运行中出现没有上电的现象,用手可以拨动电机旋转,且驱动器绿灯处于闪烁状态,必须再断一次驱动器供电才可以。而且安装在同一电控柜中的几个驱动器都有同样的问题,故障出现频次为一到两个小时一次。所用驱动器为派克C3。

网友A:
驱动器报警没,如果没有就是驱动器激磁信号接触不良造成,检查一下该信号

网友B:
1.用手可以拨动伺服电机,说明伺服没有ON,否则不可能手转的动,查一下CN1 接线

2.驱动器绿灯亮,说明伺服驱动器供电正常。绿灯闪烁可能是有干扰或者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C:
检测伺服激磁信号是否接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用手可以拨动伺服电机,说明伺服没有ON,否则不可能手转的动,查一下CN1 接线2.驱动器绿灯亮,说明伺服驱动器供电正常。绿灯闪烁可能是有干扰或者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E:
可以检查下你的控制开关电源是否容量够,是否稳定?

楼主:
报警时驱动器的绿灯会处于闪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手可以拨动伺服电机,说明伺服没有ON,否则不可能手转的动,查一下CN1 接线2.驱动器绿灯亮,说明伺服驱动器供电正常。绿灯闪烁可能是有干扰或者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怀疑是有干扰,因为在同一个电控柜的几个驱动器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F:
那是因为伺服电机没有自锁,将伺服ON给地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