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故障

楼主(2012-12-03):
大家好,我有一台施耐德ATV28HU90N4,5.5KW电源指示灯亮面板没有显示,测量24V只有16V左右,测量几个电容发现容量几乎没有,更换后还是不行,因此更换了3842还是不行,请问大家问题出在哪里,在就是3842附近的贴片电容的容量是多少,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
13842与3842经过测量我想应该通用,是这样吗?

网友A:
开关管是否是好的 3842周围的电容可以找一台看看

网友B(2013-05-22):
各位高手,告诉你,集成块13842是不能代3842的,请不要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842与3842经过测量我想应该通用,是这样吗?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