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诊断接地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2-12-03):
有几个问题一直搞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请各位师傅帮看看,谢谢了!
1 在用万用表诊断电缆、线圈接地故障时,

如果电缆、接触器线圈实接地(已经没有任何绝缘), 用万用表测量它的对地电阻, 电阻值是不是等于或者接近0?
如果电缆、接触器线圈虚接地(有一定绝缘,但很低),用万用表测量它的对地电阻,有阻值, 但是很小?

2 在用摇表诊断电缆、线圈接地故障时,
无论电缆、接触器线圈实际接地还是虚拟接地,其测得的对地绝缘阻值都为0?

用以上方法判断线路接地故障, 正确吗?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多谢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电缆和接触器的情况不一样;电缆接地了,测电阻就为0;接触器线圈是需要拆开线圈的电源线的,原因假如是220V的线圈,是接有零线的,而零线是接地的;接触器线圈拆开电源线,测对地电阻为0,肯定是接地了!

第二个问题,电缆有接地故障时,测绝缘肯定为0,接触器线圈也是要拆开电源线来测试,为0就接地了!

网友B:
也可以试试啊,或者重接一下

楼主:
谢谢1楼的热心回复, 电缆和线圈都是在脱离端子情况下测的.

但,在第一个问题中, 如果虚接地呢? 阻值大概会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