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米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03):
我想问下,有没有什么计米器能把计米的数值反馈给PLC 的数据寄存器。有的话,能不能介绍几个型号给我~~~

网友A:
这个肯定有的,可能需要用485通讯吧?需要按照你的要求购买计米器吧。用过奥图尼克斯的,但没用计米器的数值传给PLC的功能。

网友B:
要将数值反馈给PLC ,你那个计米器就要有通讯功能或者像编码器一样能产生脉冲信号。

网友C:
你可以用编码器回plc的高速计数功能自已做一个啊!!!!!!!!!!

网友D:
第一次听呢!

网友E:
可以的带485通讯的计米器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是你PLC都有了,你不会自己做程序计米吗?

网友F:
楼主你好!关于计米器你可以用一个接近开关做或者也可以像一楼说的用编码器做···用接近开关做的话先量出/算出固定接近开关那个辊的周长,辊上焊接一个螺钉/金属···然后接近开关固定在正对那个螺钉的地方···辊转动一圈就可以记一次(用高速计数器也可以)。。。这里把接近开关那个计数器计的个数乘以辊的周长就是对应的米数!!!

如下图:

网友G:
你可以用编码器回plc的高速计数功能自已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关于计米器你可以用一个接近开关做或者也可以像一楼说的用编码器做···用接近开关做的话先量出/算出固定接近开关那个辊的周长,辊上焊接一个螺钉/金属···然后接近开关固定在正对那个螺钉的地方···辊转动一圈就可以记一次(用高速计数器也可以)。。。这里把接近开关那个计数器计的个数乘以辊的周长就是对应的米数!!!如下图:

哇~~好详细啊~~谢谢啦~~

网友I:
楼上各位用过计米器的大侠,我想知道一下这种计米器的精度有多少?这种精度主要耳决于那个环节?

网友J(2013-02-06):
速度快的话还是用编码器吧,采集脉冲,这样基本没什么误差

接近开关就怕速度快了会累计误差

网友K:
在计米轮上安装编码器,把编码器的脉冲送入PLC的高速计数口,就可以程序计米了,带485通信功能的计米器很难买到,价格也很贵。

网友L(2013-03-25):
计米器整套,有两个部分:码轮+ 计数器

如果要达到高精度,那就需要提高码轮脉冲当量值,即每圈脉冲的个数要尽可能的大。比如:每圈1000个脉冲,2000个脉冲,甚至5000P/R, 10000P/R。如码轮的周长是200mm,那1000,2000,5000,10000等分,对应的脉冲当量就是:0.2,0.1,0.04,0.02。 同时也需要提高计数器的最高响应频率,如:20KHz,30KHz等,越高越好。

脉冲数选高了,单位时间的脉冲个数高了,计数器的响应跟不上也是枉然。

具体问题QQ:329360862

网友M(2013-12-26):
用YK-26系列光栅计数计米器就可以,QQ:736597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