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软件能画类似操场一样的图形么

楼主(2012-12-03):
我想画一个类似操场跑道一样的图形,不知道怎么画,哪个高手教我下,可以么。本人初学乍练没什么经验,也没什么分可赠的。哪位肯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组态软件都能实现自己画简单图形的功能。具体怎么样画你看一下帮助就会的。

网友B:
最好的办法;用CAD画好图形后;再用PS渲染一下;最后通过位图的方式加入组态里面;比较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用CAD画好图形后;再用PS渲染一下;最后通过位图的方式加入组态里面;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用CAD画好图形后;再用PS渲染一下;最后通过位图的方式加入组态里面;比较方便!!!

CAD不能直接添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