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2-12-03):
   各位兄弟们能帮我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吗:我这有一台设备用三菱FX1N-60MR的PLC 控制,现在我买了一台同型号的PLC换上去用不了

里面程序没变,接线也没错,就是新的PLC好像读不到编码器的信号,或者掉步现象,编码器为五线制,旋转式。接线只用了三根线(两根电源,一根信号线,信号线直接接到PLC的X0上,)

   是不是要在PLC上设置什么参数呀?

网友A:
为什么要换PLC呢?PLC坏了?

网友B:
编码器为五线制,旋转式。接线只用了三根线(两根电源,一根信号线,信号线直接接到PLC的X0上,)

可能要接四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信号线分别接到X0与X1上。

不行的话你要贴出程序中编码器部分大家才能判断,我感觉程序中用的应该是2相2输入高速计数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为五线制,旋转式。接线只用了三根线(两根电源,一根信号线,信号线直接接到PLC的X0上,)可能要接四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信号线分别接到X0与X1上。不行的话你要贴出程序中编码器部分大家才能判断,我感觉程序中用的应该是2相2输入高速计数器。

楼主: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接线方法,更换的PLC也是同型号的,为什么新的PLC装上去设备运行不了,现在还是把老的PLC换回去了,设备就能正常运行了。

  我仔细监测了下程序,新的PLC手动测试设备的各个动作都是正常的,一打到自动运行时就不行,而且就是由于编码器的信号引起的,

网友D: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哦,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E:
监控梯形图编码器计数是否有变化且准确

网友F:
楼主你好!编码器的输入点跟手自动却换的输入点有什么冲突吗?

着重检查这几个输入点的信号···外部接线跟 程序里面都去检查一下···

网友G:
你让电机回原点,然后走到终点,看看编码器计数值跟原来有无区别,也就是监控下编码器的计数是否有误。也可能是干扰导致丢步,没达到自动运行的条件。

网友H:
编码器是光电的?(因为我理解旋转的是旋转变压器那种。。。。),光电有A,B,Z,电源+,0V。你的三根信号不能随便接,A,B  Z是有差别的,Z信号一周只有1个的;你最好能监控运行下,或者把计数部分的程式发出来让大家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接线方法,更换的PLC也是同型号的,为什么新的PLC装上去设备运行不了,现在还是把老的PLC换回去了,设备就能正常运行了。  我仔细监测了下程序,新的PLC手动测试设备的各个动作都是正常的,一打到自动运行时就不行,而且就是由于编码器的信号引起的,

保证所有都一样的话,我现在就只想到有一个原因,新的PLC程序下载进去后编码器的比较值你没有设置,自动运行,你要按照编码器值动作,肯定要先告诉PLC一个比较值的。O(∩_∩)O哈哈~

网友I:
第一步先查看接线是否完全正确

第二部查看程序是否完好

建议楼主把接线图和程序发贴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J: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另外,编码器值是否回到初始位,还有就是plc型号、版本是否相同?

网友:
可能你的PLC里面要设置某个掉电保持的参数寄存器D,才能运行自动程序.你可以把旧PLC的参数读出来再下载进去应该就行了,

网友:
另外,请问:彩云之滇东北:

你是哪儿的,听你这名字好像是我老乡哦

网友K:
五线制,都得接的吧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 你最好把原PLC原数据内存也COPY进去比较好

网友L:
            赞同14楼        的观点。

网友M:
到底怎么回事啊 楼主找到问题了么

网友N:
照你这么说应该是程序方面还、有问题,建议楼主贴出程序大家给你分析一下!可以直接发给我,邮箱:wws20082008@126.com,希望我们共同交流!

网友O:
路过学习,分析的很好。

网友P:
我也要加入。。。。。。。。

楼主:
今天我发现一个问题:新的PLC上有两个VR1,VR2.我没有设置和旧PLC一样,是不是问题出在这?

我查了下资料,VR1,VR2是设置D8030,D8031数值的两个模拟量电位器,但是我的程序里面没有用到D8030,D8031,寄存器。

我再重申下:PLC是同型号的,接线没有问题,只是简单的更换PLC,再把老程序导入进去,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请不要再说是编码器少接线了,因为外围电路都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接线方法,更换的PLC也是同型号的,为什么新的PLC装上去设备运行不了,现在还是把老的PLC换回去了,设备就能正常运行了。  我仔细监测了下程序,新的PLC手动测试设备的各个动作都是正常的,一打到自动运行时就不行,而且就是由于编码器的信号引起的,保证所有都一样的话,我现在就只想到有一个原因,新的PLC程序下载进去后编码器的比较值你没有设置,自动运行,你要按照编码器值动作,肯定要先告诉PLC一个比较值的。O(∩_∩)O哈哈~

怎么设置比较值

网友R: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接线方法,更换的PLC也是同型号的,为什么新的PLC装上去设备运行不了,现在还是把老的PLC换回去了,设备就能正常运行了。  我仔细监测了下程序,新的PLC手动测试设备的各个动作都是正常的,一打到自动运行时就不行,而且就是由于编码器的信号引起的,

楼主:
 今天又发现新问题旧的PLC为 FX1N-60MR-ES/UL,新的为FX1N-60MR-001,能不能直接替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秦君_1关于 引用 楼主: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接线方法,更换的PLC也是同型号的,为什么新的PLC装上去设备运行不了,现在还是把老的PLC换回去了,设备就能正常运行了。  我仔细监测了下程序,新的PLC手动测试设备的各个动作都是正常的,一打到自动运行时就不行,而且就是由于编码器的信号引起的,保证所有都一样的话,我现在就只想到有一个原因,新的PLC程序下载进去后编码器的比较值你没有设置,自动运行,你要按照编码器值动作,肯定要先告诉PLC一个比较值的。O(∩_∩)O哈哈~ 内容的回复:怎么设置比较值呢

像我的应用:判断编码器值在A-B范围内时程序才输出动作。所以程序运行前首先要给设定一个A和B值初值(可能他们现在都是0了),不然程序就不会运行。你是不是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至于你说的型号差异,我对三菱的不熟,建议你直接拨打三菱400电话咨询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S:
有两根信号线吧,我同意接四根。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厂家

网友T:
FX1N-60MR-ES/UL 为欧版 多为国外销售 AC 电源
FX1N-60MR-001 为大陆版 大陆地区销售 AC 电源
可以更换!

出现你的问题就是D8030,D8031数值没有设定为原来的一样。

记得两个模拟电位器的选择功能使用,可以把X0.0……作为高速计数使用。具体记不清楚,可以参阅其说明书。

网友U(2015-03-16):
楼上各位好,前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