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三菱FX1N的PLC通信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2-12-03):
我有一个三菱FX1N的PLC和一条编程线(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到PLC里),我想用组态王做上位机PLC做下位机,但是连接不上,

组态王的通讯参数怎么设,PLC的怎么设?有没有做过的高手教教咯。

网友A:
下面图1和图2

图1

图2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下面图1和图2图1图2内容的回复:

这设置三菱FX1N的么?那个RS422能用编程么?

网友B:
这个 我又学习啦!深圳市岭南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C:
你安装上面有一个驱动的帮助;写的比较详细的啊!!一步一步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面图1和图2图1图2

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如果通信参数采取默认,那么组态王通信参数应该设置如下:

设备选择编程口

设备地址默认为0即可
上述设置均是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程序默认通信参数有效。

网友E(2017-12-28):
楼主测试好用吗???现在想做实验,

网友F:
 楼主测试好用吗???现在想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