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线路超过1000m怎么办

楼主(2012-12-03):
有一台安装位置仪表离控制室距离接近1000m,在这么远的距离将会产生信号衰减,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加装中继器,应该能改善

网友B:
看一下是什么信号,如果安装中继器也可以,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考虑安装一个二次仪表,中转一下,也可以,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使用效果还可以,费用也不贵

网友C:
加二次表或者用中继器都可以防止衰减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二次表或者用中继器都可以防止衰减

网友E:
这个要看1000m传输的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模拟信号,可以就近采集,然后使用 RS485之类的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进行传输。也可以将这种模拟信号转换成脉冲之类的抗干扰强的信号进行传输。

如果是通讯,使用恰当的通讯方式就可以了,1000m不算远的,如果担心可以加中继之类的。

网友F:
1、不加中继,RS48总线,9600波特率时,传500米,怕都难呢

2、4~20mA信号,传8000米都中,1000米算根毛 。。。。。。

     你使唤4平方的双绞线,俄保你传20公里

3、骗你是狗

网友G:
     我们这的4-20mA模拟量信号传输没经过特殊处理,传输线也没有特殊要求,在就地测与在工程师站测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H(2013-05-13):
我们的RS485中继器,可以延长传输距离2000米以上,  13075348421

网友I:
先前偶厂对于这种距离较远的信号也是铺设电缆长距离传输的方法,现在基本采取信号进入附近的控制系统,然后在通过网络传输读取数据,这个得益于全厂控制系统联网的优越性。

网友J:
现场加二次显示加模拟输出4--20毫安的仪表,(通常二次表的模拟输出端输出阻抗大于300欧)用二芯2。5平方毫米屏蔽电缆(注意:屏蔽线单端接地),只要传输电缆的直流阻抗(二芯合阻抗)不大于50欧姆,你想传输多少米都没有问题。

网友K:
1000米没事的,如果你害怕有事的话,就把线加粗点,买线的时候买成2*2.5的就OK了

网友L:
用4-20mA模拟量传输,1000米没有问题的。

网友M:
加装隔离信号放大器,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N:
4-20mA,2000米之内没问题。

网友O:
只要你电缆的电阻在加上取样电阻,不超4-20ma仪表的输出带载能力,多远都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1000m传输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可...

网友Q(2013-07-03):
引用 网友F:
1、不加中继,RS48总线,9600波特率时,传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