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PID参数自整定

楼主(2012-12-03):
      使用加热块加热,原系统温度设定240度,现在进行工艺调整,要求温度设定值为260度,且系统温度高于250度时才能工作。要求PID调整过程中温度高于250度。现在设置的参数为:增益:5.0 ,积分时间:4.0,微分时间4.0。系统温度波动上升到263度,然后再下降到220度(具体能够下降到多少度没有采集),断电后重新上电温度才开始往上升。偶试着调了一下增益和积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问题一:是不是应该增大增益,减小积分?

    问题二:若是采用自整定的话,有SP滞后和偏移,是不是效果好点?

    问题三:自整定时间是不是要两个多小时?

    问题四:自整定过程中值小于250度,是不是因为系统不稳定?

网友A:
微分时间设为0,先给一个P和I的经验值试着自整定一个参数看看(记得很多大侠说过,这个要一个一个参数来,一般可以不考虑D微分)。

这是我当时整定出的参数,用在现场压力PID调节上很适合

自整定时间不一定要2个小时,但是运气差的话,你就是运行一天也不会整定出结果,我曾经做过压力PID控制自整定,不到1小时就出了结果,最后同事再怎么搞永远也出不来自整定结果了。

增大增益,减小积分:这个只能使PID调节速度加快,超调更加严重。

自整定过程中值小于250度,是不是因为系统不稳定:并非系统不稳定。

网友B:
每次自整定的话是比较慢的,我个人建议先进行自整定,在进行手动PID参数调节!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微分时间设为0,先给一个P和I的经验值试着自整定一个参数看看(记得很多大侠说过,这个要一个一个参数来,一般可以不考虑D微分)。这是我当时整定出的参数,用在现场压力PID调节上很适合   自整定时间不一定要2个小时,但是运气差的话,你就是运行一天也不会整定出结果,我曾经做过压力PID控制自整定,不到1小时就出了结果,最后同事再怎么搞永远也出不来自整定结果了。增大增益,减小积分:这个只能使PID调节速度加快,超调更加严重。自整定过程中值小于250度,是不是因为系统不稳定:并非系统不稳定。内容的回复:

    今天上午手动调节了一下参数,增益为7.8,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均为0,观察了上下波动效果还可以。现在用这个值作为初始值进行自整定,等待结果中……

楼主:
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每次自整定的话是比较慢的,我个人建议先进行自整定,在进行手动PID参数调节!内容的回复:

    没有一个差不多的PID参数,自整定可能会失败……所以感觉应该先手动调整一下PID参数,然后在自整定。不知道理解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收PLC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PLC回收,回收二手PLC, 回收各品牌进口 PLC 编码器 伺服 数控 变频器 触摸屏 回收各品牌进口 PLC 编码器 伺服 数控 变频器 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系列PLC 回收施耐德140系列昆腾系列,回收三菱FX2N,FX1系列Q系列PLC,回收欧姆龙PLC AB 罗克韦尔施耐德三菱欧姆龙。QQ:996876205联系电话:15920501217联系人:韩先生

    触点坏了的PLC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收PLC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PLC回收,回收二手PLC, 回收各品牌进口 PLC 编码器 伺服 数控 变频器 触摸屏 回收各品牌进口 PLC 编码器 伺服 数控 变频器 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系列PLC 回收施耐德140系列昆腾系列,回收三菱FX2N,FX1系列Q系列PLC,回收欧姆龙PLC AB 罗克韦尔施耐德三菱欧姆龙。QQ:996876205联系电话:15920501217联系人:韩先生

    还有被撞坏了的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
    今天下午PLC自整定两个多小时,成功。

    西门子200PLC PID自整定过程:过程变量进行采样,并等待下一个过零事件,需要12次过零才能完成。过程变量的峰-峰值(峰值误差)和过零事件产生的速率都与控制过程的动态特性直接相关。在自整定过程初期,会适当调节输出阶跃值,从而使过程变量的峰-峰值更接近希望的偏差值。如果两次过零之间的时间超出过零看门狗间隔时间,自整定过程将以错误告终,过零看门狗间隔时间的默认值为2h。

    在自整定之前,PID的初始参数要事先进行手动调整。

楼主:
    调节经验:先进行增益的调整,将增益设置为一个较大的值,积分时间设置大些(积分时间和积分作用成反比),微分时间设为0。减小增益值,当系统出现临界震荡时,此时的增益值作为最终结果。然后引入一个较强的积分(小的积分时间),让系统产生振荡,再不断增大积分时间,直到输出不产生振荡。微分调节同积分。

网友D:
楼主  你的设备加热升温时间大概多少啊?

我的用蒸汽传热的,从常温升到设定的100℃要3-4小时,所以这样用PID控制该设置那个特殊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设备加热升温时间大概多少啊? 我的用蒸汽传热的,从常温升到设定的100℃要3-4小时,所以这样用PID控制该设置那个特殊的参数吗?

    用的是两个1KW的加热棒加热,加热到260度。具体时间没注意,从开设备到260度不超过半小时吧。你的蒸汽传热肯定慢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设备加热升温时间大概多少啊? 我的用蒸汽传热的,从常温升到设定的100℃要3-4小时,所以这样用PID控制该设置那个特殊的参数吗?

    蒸汽传热也可以用开关量控制吗?如果可以的话,加大增益,温度上升速度会快些,但是太大了容易出现超调。

楼主:
最后调出来的参数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够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节经验:先进行增益的调整,将增益设置为一个较大的值,积分时间设置大些(积分时间和积分作用成反比),微分时间设为0。减小增益值,当系统出现临界震荡时,此时的增益值作为最终结果。然后引入一个较强的积分(小的积分时间),让系统产生振荡,再不断增大积分时间,直到输出不产生振荡。微分调节同积分。

网友G(2016-08-11):
自整定之前是不是先手动整定下PID参数,到什么时候开始的自整定,我现在在做之后系统的PID控制,希望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H(2016-10-24):
PID 采样 用公式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