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相序?

楼主(2012-12-03):
今天看到一电度表接线,要求按相序接入,想知道如何确定三相电源的相序?

网友A:
1、可以使用专门的测量相序的仪器,也有专门测量相序的电路,不过这个好像已经不太适合你了。

2、你可以随意的将三根线介入电能表,既然电能表强调要按相序介入,如果你接的相序不对,他工作的某些参数肯定不对,你看看就知道了,然后调换其中的两根就行了。

网友B:
按相序接线,其实就是电压和电流必须是同相,别搞错了!

网友C: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相序表的三根线接至电度表的A、B、C三相电压端子,观察相序表窗口内的箭头旋转方向,如顺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正确;如逆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接反,此时,将电度表A、B、C三相电压线一一对调,直到相序表顺时针旋转为止,其对调后的接线就是电度表正确的A、B、C三相电压接线。

网友D:
      主电缆进线没有颜色区分吗?标准相序是从左到右(绿),

             1、3、5进线,2、4、6出线,进线端安装交流互感器即可。

网友C: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按相序接线,其实就是电压和电流必须是同相,别搞错了! 内容的回复:

    对于三相四线电度表来说,接入电度表的A、B、C三相电压可以不与母线侧(电源侧)A、B、C三相电压一一对应,但电度表的A、B、C三相电流必须与电度表的A、B、C三相电压同相。

    对于三相三线电度表来说,接入电度表的A、B、C三相电压必须母线侧(电源侧)A、B、C三相电压一一对应,且电度表的A、C相电流也必须与电度表的A、C电压同相。

网友E:
按相序接线,其实就是电压和电流必须是同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翔关于      主电缆进线没有颜色区分吗?标准相序是从左到右(黄、绿、红),             1、3、5进线,2、4、6出线,进线端安装交流互感器即可。

     通常电度表与A、B、C母排尚有一段距离,要一根一根查线较麻烦,只有用相序表检查最为直观。何况一些安装单位为图方便不按标准相序的顺序排列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涂的黄、绿、红颜色根本不分别代表A、B、C三相。

网友G:
电能表的接线其实没必要严格按国家正相序去接,如果是有互感器的话,电压和电流必须要同相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相序表的三根线接至电度表的A、B、C三相电压端子,观察相序表窗口内的箭头旋转方向,如顺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正确;如逆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接反,此时,将电度表A、B、C三相电压线一一对调,直到相序表顺时针旋转为止,其对调后的接线就是电度表正确的A、B、C三相电压接线。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相序表的三根线接至电度表的A、B、C三相电压端子,观察相序表窗口内的箭头旋转方向,如顺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正确;如逆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接反,此时,将电度表A、B、C三相电压线一一对调,直到相序表顺时针旋转为止,其对调后的接线就是电度表正确的A、B、C三相电压接线。

网友J:
找已知相序的三相电压核相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按相序接线,其实就是电压和电流必须是同相,别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相序接线,其实就是电压和电流必须是同相

怎样算是电压和电流同相?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相序表的三根线接至电度表的A、B、C三相电压端子,观察相序表窗口内的箭头旋转方向,如顺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正确;如逆时针旋转,说明电度表电压相序接反,此时,将电度表A、B、C三相电压线一一对调,直到相序表顺时针旋转为止,其对调后的接线就是电度表正确的A、B、C三相电压接线。

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M:
不是绝对的相序,是相对相序。电压和电流同相就行了。

网友N:
不是绝对的相序,是相对相序。电压和电流同相就行了

网友O:
实在不知道最好参照说明书来操作,以免操作失误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