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对拖加不上转矩

楼主(2012-12-03):
做电机对拖实验,被测电机由变频器进行速度控制,陪测由另一台变频器进行转矩控制,两台直流母线并未连接。先起被测稳定运行在20HZ,再对陪测由小到大加转矩,给陪测加上与被测转速反方向的转矩时,陪测本身的电流会上升,同时陪测的直流母线电压也会逐渐上升,但是这时的被测电机检测出来的电流根本没有变化,好像被测电机一直是空载一样,也就是说陪测并未给被测加上转矩。问题:

1、要给被测加负载应该给陪测加上与被测转速方向相反的转矩,这个没有错吧?如果加上方向相同的转矩呢?

2、两个变频器都用的是矢量控制,陪测的转矩控制只是把矢量控制的转速环去掉,直接按照转矩给定转矩电流,这种控制方法能不能产生转矩?如果能的话为什么陪测给定转矩以后被测的电流根本没有变化,仅有空载励磁电流,转矩电流一直为0?

3、有什么简易方法能都判断陪测到底是否输出了转矩?

网友A:
对拖试验:就是采用两台尽可能完全一样的电机朝同一个方向转动,开始保持两者频率一样,也就是速度一样,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调节陪试机的频率,使其频率下降,由于两台电机之间频率不一样,理论上速度上不一样的,当被试机电流达到额定时,保持两电机的工作频率不变,但是由于电机通过联轴器进行了硬件连接,最终两台电机转速一样,正是因为这样,导致两台电机轴之间产生了扭矩,从而导致被试机电流会上升。

网友B:
原来有个类似的讨论,可以参考一下

变频擂台第54期——变频器恒转矩的讨论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0/2011102522485800001-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有个类似的讨论,可以参考一下变频擂台第54期——变频器恒转矩的讨论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0/2011102522485800001-1.shtml

看了那个讨论擂台,还是不太明晰,那么到底变频器能否在转矩控制方式下使陪测电机输出一个恒定的转矩,从而相当于给被测电机加了负载呢?是否用的就是我第2点中说的加转矩的方法?请问你当时是怎么做的这个实验,结果是什么样的?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拖试验:就是采用两台尽可能完全一样的电机朝同一个方向转动,开始保持两者频率一样,也就是速度一样,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调节陪试机的频率,使其频率下降,由于两台电机之间频率不一样,理论上速度上不一样的,当被试机电流达到额定时,保持两电机的工作频率不变,但是由于电机通过联轴器进行了硬件连接,最终两台电机转速一样,正是因为这样,导致两台电机轴之间产生了扭矩,从而导致被试机电流会上升。

就是说两台电机都在速度控制方式下运行,只是给定的速度不同而又硬性连接,所以最终由于转速差而产生转矩?这样的话有一台必然要工作在极限情况下了,还有怎么保证刚开始两台的速度一致呢?同时启动同时加减速?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E:
一台速度给定  一台转矩给定,变频器的戴载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台速度给定  一台转矩给定,变频器的戴载实验

请问转矩给定后用的什么控制方法?与当时的电机旋转速度没有关系吧?能否实现0速给定转矩?

网友A:
靠,打了半个小时的回帖,没发表成功,一气之下,想睡去,又觉得于心不忍,于是我又继续打第二次

首先,先说句题外话,你的两个直流母线干嘛不连起来呢?

其次,转矩的方向与旋转方向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因为正负转矩的方向是人为约定的,如果转速的方向与负载电机设定的转矩方向一致,其结果是被测电机却变成了发电状态.此时无论怎样改变转矩设定都是一样的结果,只是电机的逆变深度不一样.

还有,陪测电机采用的是转矩控制,请问我可以理解成直接转矩控制吗?其实这种控制和矢量控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矢量控制是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来得出一些磁链方程,包括定子磁链,气隙磁链,转子磁链,其中气隙磁链是连接定子和转子的.一般的感应电机转子电流不易测量,所以通过气隙来中转,把它变成定子电流.然后,有一些坐标变换,首先通过3/2变换,变成静止的d-q坐标。而直接转矩控制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控制,其实质是用空间矢量的分析方法,以定子磁场定向方式,对定子磁链和电磁转矩进行直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打了半个小时的回帖,没发表成功,一气之下,想睡去,又觉得于心不忍,于是我又继续打第二次首先,先说句题外话,你的两个直流母线干嘛不连起来呢?其次,转矩的方向与旋转方向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因为正负转矩的方向是人为约定的,如果转速的方向与负载电机设定的转矩方向一致,其结果是被测电机却变成了发电状态.此时无论怎样改变转矩设定都是一样的结果,只是电机的逆变深度不一样.还有,陪测电机采用的是转矩控制,请问我可以理解成直接转矩控制吗?其实这种控制和矢量控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矢量控制是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来得出一些磁链方程,包括定子磁链,气隙磁链,转子磁链,其中气隙磁链是连接定子和转子的.一般的感应电机转子电流不易测量,所以通过气隙来中转,把它变成定子电流.然后,有一些坐标变换,首先通过3/2变换,变成静止的d-q坐标。而直接转矩控制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控制,其实质是用空间矢量的分析方法,以定子磁场定向方式,对定子磁链和电磁转矩进行直接控制的。

谢谢你耐心的回复。

直流母线不连起来是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往电网回馈的装置,当时设计时就是这样,再改线又得大动作,所以就没有连接直流母线,我特意说一下没有连起来是要说明陪测电机加转矩的时候直流母线上升了,这时电网回馈装置并未投入,这样好判断陪测确实是工作在了发电状态。

陪测采用转矩控制,是基于矢量控制的,也就是转子磁场定向,只是把矢量控制的速度环去掉,只留电流环,而转矩电流能够反映转矩的变化情况,所以把转矩电流当作转矩来给定,另外还有励磁电流与速度控制是一样的,这就是我说的转矩控制,与你说的直接转矩控制不一样。直接转矩控制我不太了解,但是就磁场定向方式来说,这里用的是转子磁场定向

楼主:
我现在发现应该是转矩控制有问题,实际陪测电机并没有输出转矩。

我的控制模型是 实际速度+滑差频率=同步频率,而现在是将编码器检测到的实际转速直接作为同步频率了,这时滑差频率就为0,所以一直没有转矩产生,那么滑差频率应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G(2013-03-22):
如果陪试的控制器是自己做的,采用间接磁场定向即可,具体实现方法可参考教材

网友H(2013-05-08):
引用 网友G:
如果陪试的控制器是自己做的,采用间接磁场定向即可,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