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能连接鼠标的触摸屏

楼主(2012-12-03):
哪种牌子什么型号的触摸屏能插鼠标点击操作,同时不影用手触控?请通告一下。谢谢!

网友A:
昆仑通态啊,还可以接无线鼠标呢,你要多大的触摸屏?

网友B:
基本上所有触摸屏都可以外接鼠标吧!

我用过的是西门子MP277 10"TOUCH,鼠标是一个特质的防爆鼠标

网友C:
B&R的屏   都可以接鼠标

网友D:
维纶的可以

网友E:
现在带有USB插口支持鼠标功能的多得是,我用的威纶通MT6100i就可以。

网友F:
我用过的是西门子MP277 10"TOUCH

网友G:
很多都可以的

带操作系统的都支持

南京迈思德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H:
我用过的是西门子MP370 10"TOUCH

楼主:
看来大多数触摸屏都支持这个功能。我接触些三菱F930、维纶MT500、显控sk等都无此功能。

谢谢各位关注和回复!

网友I:
我也是用昆仑通态的,插过鼠标

网友J(2013-01-10):
显控的HMI可以,触摸+鼠标或键盘。

另外可以关注下软件功能更强大的安卓系统HMI,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5NTAwNDg0.html

显控安卓HMI功能演示举例之一,。。

网友K:
基本上所有触摸屏都可以外接鼠标吧!SIEMENS 全系统的都可行

网友L:
普洛菲斯,功能强大、世界名牌!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看来大多数触摸屏都支持这个功能。我接触些三菱F930、维纶MT500、显控sk等都无此功能。谢谢各位关注和回复!

显控SK不能够插鼠标或键盘,这个是过去式。现在可以了,相关编辑软件目前还没开放下载,你若需要,可以联系我。Q289599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