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触摸屏可以让用户输入中文字符,

楼主(2012-12-03):
想用触摸屏控制LED显示屏,不知道有没有触摸屏可以输入中文字符?

网友A:
没见过输入中文的,如果要写的字是提前定义好的,就可以提前把这些字的数据存起来,靠上屏上选择来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输入中文的,如果要写的字是提前定义好的,就可以提前把这些字的数据存起来,靠上屏上选择来显示

网友C:
proface的触摸屏就可以选择中文啊,前提是你需要装中文字库;触摸屏是wince系统,好多触摸屏都支持中文的,需要装中文字库

网友D:
天任的触摸屏,支持中文输入法。

网友E:
一句话需要装中文字库,可以设置成几种语言,相互切换。

网友F(2013-01-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5NTAwNDg0.html

显控安卓HMI功能演示举例之一,。。可以实现中英文输入

网友G:
需要有中文字库和中文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