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线缆是三芯屏蔽线,线缆外层的屏蔽网应该接电控柜哪里?

楼主(2012-12-04):
PLC输入线缆是三芯屏蔽线,线缆外层的屏蔽网应该接电控柜哪里?

楼主:
此三芯屏蔽线一端接的是直流接近开关,一端接PLC 输入模块,
1,三芯线是不是  一根蓝色接负极,棕色接正极,黑色接PLC 输入端子?
2,线缆外层的屏蔽网应该接电控柜哪里?是接电控柜的接地端子 ?还是PLC 的PE 或者负极?
3,PE 和M 都可表示负极  有啥区别。
答:1.接法是对的,棕色接电源正,蓝色接电源负,黑色是接近开关的输出,接入PLC输入端子,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均使用棕、蓝、黑三色来区分接线。
2.线缆的屏蔽网接控制柜内的PE端子(接地端子)
3.PE和M不同,PE线是接地线,M表示的直流电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