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昆仑通态软件 MCGS组态通用版 问题

楼主(2012-12-04):
我用的是MCGS组态环境通用版。

我给机器的画面增加一些画面,我增加画面的点也加在数据库里了,但是画面运行时我增加的点和PLC不能通信

那位兄弟知道什么愿意

网友A:
数据库的变量要跟设备连接,不连就是内部变量

楼主:
对:wgj0510关于数据库的变量要跟设备连接,不连就是内部变量 内容的回复:

 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B:
网上可以下载了啊!!!

网友C:
    在设备窗口里和PLC进行连接。400-610-7062,昆仑通态客服电话,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们。

网友C:
    或者看软件的帮助,里面的文档里都有答案。

网友C:
和西门子200PLC通讯如上图。

网友D:
目前看画面组态你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画面定义、数据连接和设备组态。如果是动画要求还需脚本语言编写。

可以模拟运行试试看!

记得触摸屏和PLC通讯要设置通讯参数,而且屏和PLC参数设置要一直才可以。

网友E:
数据库的变量要跟设备连接,不连就是内部变量,6 楼有进入连接图,双击进入下面连接设置

楼主:
谢谢回答的朋友 你们说的是嵌入版  我现在用的通用版两个版本有区别

网友F:
潜入的肯定的和通用的是有区别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数据库的变量要跟设备连接,不连就是内部变量,6 楼有进入连接图,双击进入下面连接设置

阿水正解!

不过现在很少用MCGS通用版组态软件了啊,MCGS的触摸屏嵌入式用的多一些了啊!

网友H:
不知楼主是否按阿水tx的设置了  再者就是在连接变量地址的时候好像是plc的地址+1

网友I:
内部变量没对应起来

楼主:
这个是通用版的  增加新的地址进去怎么操作   我加的HR71.00前面有*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J(2013-12-09):
请问:用过485通信吗?

网友K(2018-04-03):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L(2018-06-04):
可惜积分不够,还得赚点积分才行

网友M:
还需要多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