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工艺—转子端部无纬带绑扎工艺规程

楼主(2012-12-04):
1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脚直流电机转子绕组无纬带端部的绑扎。

2 工艺准备

2.1 材料准备: 无纬带(应在—10~0℃以下冷藏防潮贮存)、绝缘漆、 绝缘纸板、白布带、铁丝或钢
丝。

2.2工具准备: 无纬带绑扎装置、 扎带线机(或车床)及常用工量具。

2.3 检查扎带线机, 空转良好, 无纬带绑扎装置清理洁净, 开卷和拉力调节的各导轮及摩擦转轮转
动灵活, 调节灵敏, 底架固定安全平稳,能承受足够拉力。

2.4 转子平稳吊装在机床上卡牢, 做好安全保护, 试运转应安全可靠。

2.5 转子吹风清理洁净, 在转子两端绕组上垫纸板, 用木锤敲平打稳, 大中型电机转子绕组两端用
钢丝或上钢圈预扎处理。检查绕组下部与线圈支架间应紧贴没有间隙, 用塞尺检查,不能插入为止,
绕组上部位应低于铁芯外圆一定距离(一般中小型电机低于铁芯3~5mm以上,大型电机应低于5~10mm
以上), 预扎好转子经130℃干燥4h左右, 作预热定型处理。

楼主:
工艺过程

3.1 经预扎预热的转子, 吊装在机床, 卡牢, 试运转安全可靠, 待转子温度降至60℃时卸下预扎
端箍, 线圈表面涂绝缘漆一层。

3.2 取冰冻好的无纬带一盘, 及时安装在绑扎无纬带端箍专用设备的卡盘上, 将无纬带整体拉出, 通
过摩擦轮及过轮, 固定在转子端部, 调节好拉力, 开始绑扎情况见无纬带绑扎示意图:

电 枢
摩 擦 轮
无纬胶带
走刀架
导轮

纬带绑扎示意图

楼主:
绑扎时,应尽量避免交叉,一般采用分段连续步进绑扎,依次缠完,最后填补沟凹部份,缠大转
子,为了节省时间,两端可分别各用一具绑扎无纬带的摩擦卡盘, 同时进行绑扎。

3.4 平整地缠完应有厚度,将带头在端箍中间部位收尾,剪齐带头,使牢固平贴,不翘,然后在绑扎
的端箍表面,薄涂1032漆一层,吊进烘炉,加热固化。

3.6 无纬带端箍的宽度

一般从内端开始绑扎, 从直线转角处至外端与并头套相接。大型直流电机从外端开始绑扎,6极以下
电机须压住并头套,6极电机:压1/3并头套。4极电机:压1/2并头套,2极电机及直径在φ1000mm
以上电机:压2/3或满压并头套,外端约留3mm左右。

楼主:
电机级数

转 子 直 径

φ200以下

φ300~φ500

φ500~φ750

φ750~φ1000

φ100以上

2级

3.5~5.0

5.0~7.0

7.0~10

10~14

15以上

4级

2.5~3.0

3.0~4.0

4.0~5.5

5.5~7.5

8.0以上

6级

2.0~2.5

2.5~3.0

3.0~3.5

3.5~4.5

5.0以上

8级

1.5~2.0

2.0~2.5

2.5~3.0

3.0~4.0

4.0以上

10级以上

1.0~1.5

1.0~2.0

2.0~2.5

2.5~3.5

3.5以上

楼主:
无纬带匝数W的计算:

bh】【
GDWδ100089.012)(nP=匝

式中:D:电枢绕组端部平均外径cm

 G:绑扎部位电枢绕组的重量kg

 np:电枢的最高转速r/min

 b:无纬带宽度cm

 h:无纬带厚度cm

 〔δ1〕:无纬带许用拉应力, 一般为2000kgf/cm2

表2中数值是端部可缠宽度的平均值, 分段留空, 须相应增加厚度, 以补偿空当厚度。

重要大型转子, 应与有关负责人研究决定。

4 工艺要求

4.1 缠无纬带端箍必须有足够拉力,绑扎紧密牢固,表面平整,光滑,不能高出铁芯表面。

4.2 固化良好, 敲打检查应坚实,发出清清脆的金属声,固化一体,没有毛刺。

4.3 应有足够的宽度和厚度,端部绕组有通风孔时,不得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