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5台台达变频器通讯程序哪有问题

楼主(2012-12-04):
下面是一段通讯程序,我是新搜,不知道程序有无错误,另外触摸屏上我该如何把频率变成线速度输入摸屏上我该如何把频率变成线速度输入

网友A:
这个程式好像没有设定频率的那个功能吧!频率设定物理地址是H2001吧。。。。。看了下说明书,没看到出2000参数组外的物理地址表!

网友B:
轮询没有做好!我觉得是!楼主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