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接触器SC-6N是否有延时功能

楼主(2012-12-04):
我修了一个132KW的日立J300变频器,由于整流模块短路接触器坏掉,买了同型号接触器换时才知道线圈电源直接接在输入端R\T上,接触器型号是SC-6N 380V,是不是这种接触器有延时功能?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SC-E6N吧,楼主不妨再核实下具体型号。据我了解SC-E6N这个接触器本身是没有延时吸合功能的。

SC-6N一直没查到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