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伺服报警问题,是扭力达到额定扭力的200%

楼主(2012-12-04):
哎,伺服报警问题,是扭力达到额定扭力的200%甚至以上,结果公司连减速机都不想安装,郁闷!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电机是通过运行过程和负载计算出来的理论值再差不多乘以1.3然后选择出来的,若相差这么大,好好检查下机械部分和程序部分吧。

网友A:
扭力达到额定扭力的200%,电流也会超过达200%的额定电流!

网友B:
客户选型失败是常有的事,如果瞬时200%额定负载,对一般中小功率伺服是没问题的,长期过载老保护就没法用了。建议增加减速设备或更换伺服。

网友C:
不想加减速设备就选扭矩大的电机和驱动器。这很正常,减速设备也要钱并且需要维护,如果大点电机和驱动器能满足并且成本可以接受,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想加减速设备就选扭矩大的电机和驱动器。这很正常,减速设备也要钱并且需要维护,如果大点电机和驱动器能满足并且成本可以接受,何乐而不为呢?

1、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减速机不仅是减速、增大转矩的作用;

2、减速机可以提高工件移动控制的精度:

1)例如没有减速机,电机旋转一周,工件移动的距离是一个螺距;

2)例如减速比是100的系统,电机旋转一周,工件移动的距离是1/100螺距;

3)如螺距是1mm,没有减速机,电机旋转一周,工件移动的距离是1mm;

4)如螺距是1mm,减速比100,电机旋转一周,工件移动的距离是0.01mm;

5)如螺距是1mm,减速比100,电机旋转1/10周36°,工件移动的距离是0.001mm;

6)“减速比”大大提高了伺服系统的工件移动控制的精度;

网友A:
3、如果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也只是提高了检测的分辨率,而不能提高伺服控制的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不如用高减速比的减速机!

网友A:
4、在征看来,用杠杆省力也是错误的,“何乐而不为”的说法是什么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如果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也只是提高了检测的分辨率,而不能提高伺服控制的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不如用高减速比的减速机!

这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问题,如果在意加工速度,减速比也是要控制的,任何事情要追求最佳平衡点。

网友C:
刘老,你说三七二十,我不说你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3、如果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也只是提高了检测的分辨率,而不能提高伺服控制的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不如用高减速比的减速机! 这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问题,如果在意加工速度,减速比也是要控制的,任何事情要追求最佳平衡点。

1、利用杠杆省力,是力与力臂不能兼得;

2、利用减速机,是力矩与速度不能兼得;

3、用减速机提高控制精度,与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是两码事,不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刘老,你说三七二十,我不说你错。

我必须说三七二十一,你征可以说三七二十,……

网友:
刘先,先看看伺服驱动器和电机、见见世面、开开眼再出来"三七二十"也为时未晚!人生短暂,我看好你哟!

网友C:
还有,伺服驱动由是用你所谓的无知的谎言--矢量控制实现的,呵呵!慢慢研究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伺服驱动由是用你所谓的无知的谎言--矢量控制实现的,呵呵!慢慢研究哟!

1、在你征看来,什么都是神秘的,都是没有原理的,是随意可以忽悠的;

2、如果是交流伺服电机,什么控制也离不开三相正弦交流电!离不开它原本的转动原理;

网友C:
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是你刘大师说的高论,不承认了?还是那句话:你说三七二十,我不说你错!

楼主:
本例通过更换齿轮比,已经得到一定的缓解,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是你刘大师说的高论,不承认了?还是那句话:你说三七二十,我不说你错!

1、"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无什么“知识”?

2、如果他不知道:

1)交流电机工作时有无功电流、无功功率;

2)交流电机工作时的无功电流、无功功率是固有的,不可能用什么控制方法将其去掉;

3)交流电机工作时的无功电流、无功功率只能用补偿的方法,而不是用控制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例通过更换齿轮比,已经得到一定的缓解,谢谢大家

1、转矩200%,电流也200%;

2、可用减速的方法,降低负载转矩,降低电流;

3、由于电机速度与指令脉冲的频率相关:

1)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

2)当减小电子齿轮比时,就是增大周指令脉冲数;

3)指令脉冲频率设置不变,增大周指令脉冲数,就意味着电机速度减小;

4、所以调整减小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减小,降低了负载转矩,降低了过载电流!

网友C:
刘老,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是不是您说的? 如果您说三七二十、不承认说过这个高论,我不说您错、您说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刘老,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是不是您说的? 如果您说三七二十、不承认说过这个高论,我不说您错、您说过!

1、说你无知,就是说你不知道交流电机的无功电流、无功功率是固有的;

2、说你无知,就是说你不知道交流电机的无功电流、无功功率只能用补偿的方法,而不能用控制的方法去掉它;

3、说你无知,就是说你不知道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90°,是电感的性质决定的,不可能用什么方法可以控制成零度的!

4、说你无知,就是说你压根就不知道矢量控制的是什么?控制的结果是什么?

楼主:
哎,伺服报警问题,是扭力达到额定扭力的200%甚至以上,结果公司连减速机都不想安装,郁闷!

网友D:
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高级讲师,都"拽"到中华民国那边去了,手该伸成什么样子去拿共和国给的退休金啊! 国家这么多失学儿童,以这忧心祖国工控发展的热心,这钱救助失学儿童多好! 再不济买点肉包子喂流浪狗也是功德无量之事!

网友:
刘老,别计较,您说三七二十就二十!

网友E:
有争论就有进步哈!纠正下,三七等于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