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电动机启动柜 变阻箱 进相器 接线图

楼主(2012-12-04):
10KV高压电动机启动柜 变阻箱 进相器 接线图

网友A:
我们来猜一猜,楼主是想要图纸还是想提供图纸

网友B:
     我可以告诉楼主的是--你说的那个东东--有多种产品的!其中最落后的就是你说的那种了!绕线式的电阻箱是串接在转子回路的,启动完毕电阻被短接了,然后转子线圈有连到进相机上面去了!自己画个图吧,50年代开始出的教科书里面都是那样讲的,所以落后了!不用电子式软启动器和电子进相机,那至少你的用个液体电阻启动柜吧,还用电阻箱啊!

网友C:
进相机早已淘汰了,补偿功率因数用电容器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相机早已淘汰了,补偿功率因数用电容器方便、可靠。

能不能提供资料以及接线.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