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04):
以前使用过的一套,313-2dp+di+do+AI+AO,设备已经调试使用,

又做了第二套同样的设备,配置,程序都不变,但是现在PLC上的sf    bf灯一直亮,实在不清楚怎么回事?

空项目下载,一切正常,也能运行。

做过程序清除、复位都不行

不知如何检查了。。。。

网友A:
把cpu复位,只下组态看下,要么在线从cpu的故障存储区看下是什么引起报故障

网友B:
在软件里打开硬件查看系统错误,或在属性里查看错误

楼主:
仅仅下载硬件组态,正常,明天再把详细的系统错误发上来,供大家帮忙参考,谢谢谢谢。。。

网友C:
有没有DP站点?有的话把从站和主站的组态重新做一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DP站点?有的话把从站和主站的组态重新做一遍。

DP站需要全部接上,通信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有没有DP站点?有的话把从站和主站的组态重新做一遍。 DP站需要全部接上,通信正常;

看上面的配置应该是 没有DP 从站的, 建议楼主看一下CPU 诊断缓冲区?  里面会有详细的出错信息,

很可能是 某个模块或CPU 某个 和硬件相关的参数设置, 和原来不同 所导致的,你更换的 新PLC 是默认的出厂设置。。。

网友F:
       有 SF 报警 ,建议楼主看一下CPU 诊断缓冲区?  里面会有详细的出错信息,还有就是 有没有DP站点?有的话把从站和主站的组态重新做一遍。

网友G:
估计是硬件组态有问题,可再重复做一遍

网友H:
看cpu诊断信息。编译一下程序,看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估计是硬件组态有问题,可再重复做一遍  重点查看的对象

楼主(2013-01-14):
问题已处理结束:主要是DP网没有连接的原因,给大家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