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防止PLC程序被 <此处内容被屏蔽 >,复制的方法

楼主(2012-12-04):
请大家讨论一下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保护PLC程序不被 po jie,不被复制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A:
当然是加密了!这也是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B:
有矛就有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加密了!这也是最常用的办法!!!

最为有效地结果,但我建议不必这么做,我们进入这个公司之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前期是一直被密码左右着,后来经过我的努力,一一被<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
PLC的密码被我        破      解    了

网友D:
加密是没有用的,只有不断地提高产品的性能才重要。

网友E:
至少现在你可以选用台达的ES2系列,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加密性能好是他的卖点。。。

网友F:
同一程序要不使用多种语言编写,要不将程序写的让别人无法看懂。这取决于编程人员的技术,解  米人员的技术。就像楼上说的矛与盾的关系一样。

网友G:
1.程序加密

2.不是有人讨论过,程序固化后暗中破坏编程通讯口,让<此处内容被屏蔽>者通信连不上

3.搞一些无中生有的逻辑,让<此处内容被屏蔽>者看到的是一部天书,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PLC的密码被我        破      解    了

请问用超级加密软件加密后难破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矛就有盾

网友J:
我最近做了一个,开机的时候计算触摸屏的开机时间,在触摸屏开机时间内,PLC通讯正常,开机时间到后,让触摸屏发送数据维持通讯正常,如果PLC没有收到触摸屏的数据,则通过秒脉冲让通讯格式不停的改变,导致无法通讯,并且要把PLC的运行开关打到运行,并且打上硅胶,让其永远运行。

网友K:
目前三菱的PLC(FX1N  FX2N)都用破密软件能破,3U 就很难破了,还有西门子的200、300、也不好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