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以太网网络配置问题

楼主(2012-12-04):
用两个西门子200做以太网网络,在软件中配置以太网向导的时候没有配置连接那一项(就是选择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的那一个对话框),从上一对话框点击下一步后直接就到CRC校验对话框了,没法改成客户端与服务器选项,我用的版本是V4.0.6.35SP6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CP243-1模块。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下面截图:

--------------------------------------------------------------------------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这边配置连接了吗?

网友C:
   还真没有见过 200 的以态网 模块呢? 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