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 MUL K10 D8113 D10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04):
三菱指令  MUL  K10  D8113   D10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上图是编程手册的解释,你的问题答案就是K10*D8113的结果 存到(D101,D100);

网友B:
乘法指令吧,如楼上所给出的,可以查看手册,或编程运行(亦可仿真)观察结果。

网友C:
K10与D8113相乘的结果存放于(D101,D100)中

网友D:
16位乘指令,常数10和D8113里面的数字相乘,结果放在D100,D10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