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速问题

楼主(2012-12-04):
LSP设置为6   HSP设置为50 怎么电机正反转速一个快。一个慢喃。哪儿的问题。我新手 另一台是斯耐德老式变频器。HSP设置为150 LSP设置为6 很正常

网友A:
你说的这个牌子的变频器 不是很清楚   如果是ATL爱德利的变频器就可以帮助你一下了    深圳市岭南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B:
查看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LSP---在最小给定下的电机频率;HSP--在最小给定下的电机频率;所以你第一台电动机的调速范围是6-50Hz,第二台的电动机的调速范围是6-150Hz,对应4-20mA的信号输入!然后你需要正向分配和反向分配的参数pfo和rr5下的设置;检查rOt下的参数--正反向控制的参数

楼主:
不是这个。第一台机器变频器设置为6-150 前进后退速度可以满足生产。 第二台机器设置为6-50.后退速度很慢。怎么回事喃。为什么不像第一台机器。变频器可以HSP可以设置到150喃。我手中没有斯耐德的说明书喃,呵呵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2/2012120500175900001-1.shtml你去这下载说明书吧,我传上去了

网友C:
你检查正转是L11反转端子接线是L12是否对的,其次检查参数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ATV31变频器,drC菜单下的bfr,调整频率是工频么。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超频。(ATV31变频器能通过提高BFR数值 ,提高普通电机转速吗)
公司的2号设备,变频器的BFR调整到了150   NSP调整到1420.实际控制的电机功率为1.1KW.额定转速960. (厂家把设备安装好后。一直是这么设置的,用了好几年了。)BFR调整到150数值后。是不是意着HSP最大值达到150.电机转速上升,电机会不会出现过热的现象啊。谢谢

网友D:
你是否设定了正反转端子同时作为了速度选择用?

造成正转的时候选择速度A。反转的时候选择了速度B。

网友E(2017-12-30):
检查你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E:
应该是不难吧,虽然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