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线的配置

楼主(2012-12-04):
  在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有个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如:电源为单相AC220V,输出马达为1.5KW的变频器,它的输入电流为22.0A,输出电流为8.0A.电源为三相380V,输出马达为7.5KW的变频器,它的输入电流为26.3A,输出电流为17.0A。请问:这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各指的是哪一个电流?不是很理解。
            还有变频器的电源配线是针对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进行配线呢?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电源线根据输入电流来选择,输出电流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来选择并考虑电动机电缆长度---考虑线损!

网友B:
为什么都是技术问题了  这个我也不清楚  只能推荐你去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一下啦  它也是做变频器的

网友C:
输入就是变频器的电源线也就是负载线,输出线就是电机和变频器的连接线,根据电机的大小选择。

网友D:
输入电流是指电源到变频器的进线端间的电流,输出电流是指变频器到负载电机间的电流。因为变频器中间直流环节有大容量的电容,所以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功率因数不同。所以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不一样。小功率的一般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小;大功率的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

网友E(2013-01-19):
220V单相的输入的电流,肯定比三相的大哇,三相要乘以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