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快速动一下就立即停止

楼主(2012-12-04):
我用PMAC发一个O5指令,伺服电机快速动一下后立即停止,驱动放大器的使能信号也自动变为off,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系统构成:PMAC 通过 DTC-8B 和松下放大器连接 再连接电机。。。求指教啊  多谢多谢~

网友A: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推荐一下 你可以去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一下  它现在也在做伺服系统

楼主:
对:caoxiangqiang关于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推荐一下 你可以去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一下  它现在也在做伺服系统内容的回复:

这我通过什么方式了解诶呢?打电话?多谢你哈~

网友B:
联系我吧  我们专业做伺服  这情况遇到多了   18622679576  或加我qq2322215105

网友C:
伺服上没报警代码???通常这情况是UVW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