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300 AI卡接无源信号

楼主(2012-12-05):
西门子PLC S7-300 AI卡接无源信号时(如电动阀的阀位反馈,在线分析表的输出等),部分出现输入电流正常,而在WINCC显示时就100%。(如:现场输入是12mA,用万用表串在整个回路热是12mA,就是显示100%。)现在在控制柜内增加一个隔离器,信号和输出才指示正常,这个现场如何解释?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明显的是干扰存在。这样的情况实际遇到很多,干扰来自1.线槽走线时强电弱电没有很好的分开;2.柜体接地做的不好;3.AI模块虽然每2个通道可单独设置信号类型,但电流和电压热偶混合设置时候也会发生,尽量一个模块接一种信号;4.现场有大电机类设备存在干扰。以上情况加隔离器都会好,也是个经验吧,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好,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