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人机界面配合步进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12-12-05):
    各位工控网的前辈好,小弟在工厂开发新设备,遇到一些棘手问题,请给一些指点

    我们设备选用台达的60ES200T主机和08XN211T扩展模块,人机界面B05S100。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是雷塞。

    现在机器部件已经装配完毕进行动作程序调试,碰到步进控制的问题。我们要求Y0 Y1控制1号电机正转、反转速度从人机界面调取数据,用DMUL指令转换人机界面数据,然后用DMOV移动到DPLSV指令进行控制。这部分目前调试没有发现问题。

    Y2 Y3控制的2号电机要求在机器自动运行程序中正转、反转速度和定位都要在人机界面实时调取数据。现在程序编写为:DDRVA D1 D2 Y2 Y3,D1 D2也是用DMUL转换过,用LD= D1336 D1来输出辅助继电器M。在机器调试过程中2号电机有相应的动作,但是没有按照人机界面输入的数值运行转速和定位。正转速度和定位不能用人机界面来调整,反转速度和定位控制不准确。

    机器调试了两天了,一点进展都没有,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到底是哪里疏漏了?

    12.05下午调试的时候直接DDRVA k1000 k500 y2 y3,发现自动运行循环中,第一次循环速度和定位走对了,但第二次循环只做了个动作,走到位马上反转了!第三个循环有走对了……

    PS:我以前是学机械的,由于我们没有电气工程师硬着头皮做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电气方面的基础,程序是参照其他设备的案例写的,没能完全吃透PLC编程的规则。

网友A:
哥哥,ES好像不支持DDRVA这条指令哦,还有就是DDRVA 在运行时,更改任何操作数都无效,如果要更改,必须停止然后再启动,还有DDRVA是32位的,一个字只有16位,必须要连续占用2个寄存器,比如DDRVA D1 D2 Y2 Y3应该改为DDRVA D1 D3 Y2 Y3,LD= D1336 D1应该改为DLD= D1336 D1

网友A:
你在什么地方,给你们老板说一下,我帮你编程。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哥哥,ES好像不支持DDRVA这条指令哦,还有就是DDRVA 在运行时,更改任何操作数都无效,如果要更改,必须停止然后再启动,还有DDRVA是32位的,一个字只有16位,必须要连续占用2个寄存器,比如DDRVA D1 D2 Y2 Y3应该改为DDRVA D1 D3 Y2 Y3,LD= D1336 D1应该改为DLD= D1336 D1 内容的回复:

    ES2主机应该支持DDRVA指令的,有参考的案例在用。

谢谢wenwan90 的意见,有需要我们会联系您。

楼主:
    各位高手大师帮帮新人,给些建议提示什么的。

机器调好后我共享PLC程序和DOP文件。

网友B:
我也是初学,现在也正搞定位控制。用的是台达ES2系列的。DDRVA指令ES2支持的。

我已调通在用。你说的 “DDRVA D1 D2 Y2 Y3,D1 D2也是用DMUL转换过”。转换后

还要转换回来再给D1 D2。DMUL是二进浮点乘,后转成十进浮点再给D1 D2。

楼主:
对:不甜的咖啡关于我也是初学,现在也正搞定位控制。用的是台达ES2系列的。DDRVA指令ES2支持的。我已调通在用。你说的 “DDRVA D1 D2 Y2 Y3,D1 D2也是用DMUL转换过”。转换后还要转换回来再给D1 D2。DMUL是二进浮点乘,后转成十进浮点再给D1 D2。内容的回复:

    谢谢不甜的咖啡 的提示,我们调试工作暂停了两三天了,今天晚上我重新梳理一下程序,明天重新上传调试。

网友C:
帮顶吧,我最近也要做这个关于定位的控制,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一起分享!

楼主(2013-01-13):
  问题出现在触摸屏数据地址要选择Double Word,来自台达的技术支持。

网友D(2020-06-03):
我最近也要做这个关于定位的控制,

A森田精密夹具Erowa,3R,Pas...

网友:
台达plc学习学习,谢谢。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