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误接220电源后果

楼主(2012-12-05):
各位大哥,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台132KW的变频器,施工时不小心将变频器出线端的W相接示意图了一个220V电源,中间带了个数显表,会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请指教.补充下,变频器没开过机,当时没有380V电源,只有照明线,现场接线不小心把W端子连的线搭上了220V的电了,220V电是通过一次电的,发现后立马断电了,但不知道对变频器本身有什么影响,现在还没开过机

网友A:
请您留个电话吧   我给你解决  或加我2322215105

网友B:
我觉得变频器没事 电机会有事吧

网友C:
  输出线接了个一根相线不会有太大问题吧,电机的一个绕组可能会发热的说!

网友D:
变频器的IGBT会被击穿,如果你到现场会听见砰的一声,还会有火花的。

网友E:
变频器基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是那个数显表能不能工作很难说。

网友F:
虽然没碰过这种,但还是帮忙顶啦!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会将数显表击毁。

网友H:
接了线没开变频器的话应该没事,如果开了就难说。

网友I:
我觉得变频器没事 可能电机会有事吧

网友J:
变频器没事的,不过电机和表有事。

网友K:
确定是如图的接线,如果电机本身是好的,R、S、T也悬空的肯定没事。

网友L:
我觉得应该没事,接上380v将出线端断开上电看看,然后再断电连接出线端上电看看

网友M:
根据我对爱德利变频器的了解

1:如果你220V的电线只在变频器的W端点了一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时间长了就有可以损坏

2:就是你只接了一条线 没有形成回路变频器也没有事的

3:意外情况也不可避免,其他公司的变频器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N:
变频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数显表可能就坏了,电机可能会发热!

网友O:
1.变频器输出端U、V、W三相如果在符合技术规格要求下接入380V电源,应是正常现象。那么,当一根220V相线搭接在变频器输出的其中一相,只要不开机,应该不会对变频器、电机、数显表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变频器每相对零线电压本身就是220V。

2.如果开机运行,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的升降而升降,输出相电压会随时变化,此时,外加一个电压,极有可能对变频器、电机、数显表造成冲击,降低电机或变频器的使用寿命,直至烧表、损坏电机、变频器。何种程度,要根据具体运行工况而定。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P:
引用 网友O:
1.变频器输出端U、V、W三相如果在符合技术规格要求下接入380V电源,应是正常现象。那么,当一根220V相线搭接在变频器输出的其中一相,只要不开机,应该不会对变频器、电机、数显表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变频器每相对零线电压本身就是220V。2.如果开机运行,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的升降而升降,输出相电压会随时变化,此时,外加一个电压,极有可能对变频器、电机、数显表造成冲击,降低电机或变频器的使用寿命,直至烧表、损坏电机、变频器。何种程度,要根据具体运行工况而定。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学习中,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谢谢

网友Q:
虽然帮补了忙 凡是还是挺各位大狭 学习!

网友R:
保险起见,最好还是拿表来测一下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O:
1.变频器输出端U、V、W三相如果在符合技术规格要求下接入380V电源,应是正常现象。那么,当一根220V相线搭接在变频器输出的其中一相,只要不开机,应该不会对变频器、电机、数显表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变频器每相对零线电压本身就是220V。2.如果开机运行,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的升降而升降,输出相电压会随时变化,此时,外加一个电压,极有可能对变频器、电机、数显表造成冲击,降低电机或变频器的使用寿命,直至烧表、损坏电机、变频器。何种程度,要根据具体运行工况而定。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S:
只要是没开变频器、电机就没问题的!

网友T:
正确接线,在上电试试看不就可以了?坏了的话会报故障的。

网友U:
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会将数显表击毁,谐波太大。

网友V:
短暂220v,应该不会坏。

网友W:
只要变频器不通电没关系

网友X:
可以开机看看啊。最次毛的属亚泰的了,输入输出反过来位置,和其他牌子相比。普传电流矢量的olcd的高清面板哦。

网友X:
可高性价比,还得好看,显档次,低频大力矩。低频大力矩很好哦。一目3个参数。

网友Y:
变频器如果没有形成回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1

网友Z:
短时间内在输出接电源是没事的,前提是没运行,电源回通过模块的续流二极管直接传送到直流母线上。如果长时间通电,机器的充电电阻会烧

网友AA:
问题肯定会发生的,马上会发生什么应该难说,烧坏肯定有危险!

网友AB:
变频器不带负载开机试试···电机也可以上电试试···

楼主:
多谢,我去测量过,输入输出模块都没有问题,不知道通电了怎么样了,多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C:
单独接了个220V电源,因为你的零线和变频器的内部没有形成回路的,所以应该对模块不会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