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触摸屏的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如何设置才能占用很少的内存,在一段时间内不会使触摸屏出现要重新启动得现象,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我遇到一个比楼上更头大的问题,我建的工程数据库使用一段时间不能存储数据,现在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B(2015-09-30):
有没有历史曲线设置的视频教程呢

网友C(2015-12-25):
有历史曲线设置的视频教程,但是没有优化的教程。

网友D(2020-04-11):
昆仑同态触摸屏历史曲线不能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