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触摸屏的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是否占用内存?如果占用,要如何使它占用最小,一段时间内,屏不会出现问题,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因为历史数据可以选择,采样的间隔时间,如果你的采样时间短,数据多还有自动停止和自动覆盖功能。

总之数据会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影响到你的屏。,大可放心。数据都是文本性质的,又不是图片不必担心内存

我的应用实例台达B系列屏 5分钟间隔数据采集40天 自动覆盖。

楼主:
可以发个图片告诉我吗?

网友B:
实时曲线不占什么内存,历史曲线就不好讲了,根据你的采样时间,一般会外接设备来存储数据

网友C:
可以共同创建实时曲线及历史曲线啊

历史曲线的存储路劲可以选着外存储!

楼主:
对:柳红岩关于没有问题,因为历史数据可以选择,采样的间隔时间,如果你的采样时间短,数据多还有自动停止和自动覆盖功能。总之数据会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影响到你的屏。,大可放心。数据都是文本性质的,又不是图片不必担心内存 我的应用实例台达B系列屏 5分钟间隔数据采集40天 自动覆盖。内容的回复:

采样时间在哪里?是历史曲线构件属性高级设置里的运行自动刷新周期,那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