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数据线让你的手机和电脑飞速传输!

楼主(2012-12-05):
    各位工控 TX ,特别是喜欢和我一样用手机现场拍照的,向电脑传送 ,如你使用的是智能机,在向电脑间常常需要互传文件,方法无非是有线和无线两种方式。像 一度 TX 和我一样用小米的一定好用。

一是有线方式:
优点:最简单,只要用数据线连接两者,开启智能手机的USB数据连接即可,同时还可顺便充电。
缺点:1、这样一来手机无法同时使用TF卡,造成不方便。
2、手机老是要插拔数据线,时间长了对连接口难免损伤。
3、连接时要加载TF卡和断开时要卸载TF卡!TF卡来回折腾加载和卸载对TF卡不会有好处!

二是无线方式
优点:免连数据线,非常方便!并且比连数据线方式距电脑距离更远更自由!
缺点:1、需要WIFI网络。可以是小米连接的WIFI网络和电脑在一个局域网中;也可以是带无线网卡的电脑和小米之间连接,只要电脑或小米其中之一做个WIFI热点即可组网;后一种方法因我只有台式电脑而且没有无线网卡也没有带无线功能的笔记本,所以没有测试过,按理说应该可行,待有条件的米友测试!
2、传输速度较慢!有多慢呢?请等一会看后边的测评!

        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速度和方便性之间好似只能选其一!我衡量了一下利弊,还是决定找寻好的无线传输方式!

这里说明一下我的网络环境:我一台式机用网线连无线路由猫,另有小米手机可连该无线路的WIFI!

        首先大家可以想到的是小米的“文件管理”内的“远程管理”方式!我先试了下这种方法,可是怎么都不行!

又试了论坛里用FlashFXP软件来用FTP方式传输!结果也无法连接!

        不用怀疑我的方法有误,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论坛里相关帖子并google查了许多资料!最后发现我用这种方式连接不了的原因是我的电脑XP系统未安装FTP服务!

能否启动电脑的FTP服务可以去电脑“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查看是否安装了“IIS服务”里的“FTP服务”:

若没有安装可以通过XP系统盘来安装:

        安装过程中需要XP安装盘,我没有啊!所以这种方法就只得搁置了!不知FTP这种方式最后的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知道的请私信告诉我!

我想肯定有办法解决,我找啊找,终于找到一个好用的软件,可以较快的进行无线传输。
我的标题中已经说了:已设回复隐藏,这是为了帖子不沉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
若你觉得没必要无线传输,那我这篇帖子的受众就是定位于想摆脱插拔数据线传输的米友,你没必要回复看帖更没必要扣分吧!
若高手有更好的方法,请手下留情,先私信告诉我测试;
若想分享此方法又不想回复隐藏,因此直接扣分的人,那只能说你的人品太差了!米坛会因为有你们而更浑浊!

这个软件叫“飞鸽传书”,它有电脑端和安卓客户端,还有苹果、塞班、linux等客户端软件!(请去搜索下载相关软件或见帖子后面我已上传!)

      下载好PC版和安卓版,PC版装在电脑上,安卓版装小米上,都开启运行,结果发现不能互相搜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看了电脑端飞鸽软件好友栏里有个WORKGROUP组,将手机的飞鸽软件里的“分组”也改为"WORKGROUP",保存之后在电脑端飞鸽软件里点“刷新”,结果奇迹出现!WORKGROUP组中已有我的手机(我将名称改成了IPMSG),试试传输吧!发现其功能很全,可以互传文件还可互传文件夹!也可对话!电脑端传输有多种方式,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可以直接拖曳文件或文件夹到对话框!

飞鸽电脑端最方便的方法是将文件拖曳到对话框中进行传输:

楼主:
飞鸽手机端操作,将组设置成跟电脑端飞鸽一致,连接后进行传输:

       来测试一下速度吧!选一个不大不小的文件,掐表计时,哈哈,来传一个41兆大小的PDF文档PCS7.pdf吧!发现传输到小米用时约15秒,真不错啊!再将该文件从小米回传给电脑,结果约20秒。以下所有的测试图只给了从电脑下载到手机的,手机上传到电脑的测试图就不发了,大家可以自己试试!另外,从手机传文件给电脑在手机端飞鸽软件操作,方法简单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摸索下吧!(我试了好几次,发现手机若处于待机方式,传输竟然会停止!因此传输时不要待机!为了不麻烦手指来回触屏避免手机待机休眠,推荐将小米的休眠设置改大些,以能保证传输过程不休眠即可!)还有,从电脑向手机传输或发消息时若手机端软件无反应,需要在电脑端软件刷新一下!

       这速度比起其它的无线方式传输真的快了不少!不信?来我们看看豌豆荚的无线传输方式吧!也传该文件!方法请看下面的图不懂的再查查资料!我们将该文档重命名为PCS7豌豆-WIFI.pdf,从电脑拷贝到小米,结果显示是24秒左右!再从小米拷贝到电脑,结果显示是20秒左右!

先在豌豆荚手机端操作:

然后在豌豆荚电脑端连接:

连接后:

点击“管理文件”后即可打开TF卡目录进行文件传输:

       为了找到最快的无线传输方法,我又找了两个软件来测试:
       第一个是无线易连,它是一个电脑端软件开启一个无线传输服务,之后全在手机上完成数据传输操作;

首先电脑上启动无线易连:

       然后在手机端用任意一个浏览器窗口输入电脑的ip地址进行连接,所有的操作都在这个浏览器窗口中进行:

        这个连接很容易成功,操作也不麻烦,但是速度并不快(仍然是那个PDF文档,电脑传小米是68秒而小米传电脑是28秒),而且有个bug是文件名若为较长的中文有时无法传输,需要改文件名才行。

        再一个是文件大师,它是一个手机端软件,在电脑上设置一个共享盘或共享文件夹后,用手机上的文件大师可以进入这个电脑的共享文件夹进行数据传输!当然要拷贝TF卡中的文件到该共享文件夹的前提是要开启这个共享的完全访问权限,也即开启:“允许网络用户更改我的文件”。

首先在电脑上开启共享文件夹:

然后在手机上打开文件大师并建立共享连接:

创建好后即可进入共享文件夹互传文件了:

       这个连接也很容易成功,操作也不算麻烦,但是速度较慢(仍然是那个PDF文档,电脑传小米是70秒而小米传电脑是68秒)。但是有一点:若飞鸽出现怎样都无法使手机端和电脑端连接的情况,可以先用文件大师连接电脑的共享文件夹,成功后退出文件大师,再连飞鸽就容易连接上了。

我们再来测下有线传输的速度吧!

    首先看豌豆荚的有线连接传输!跟豌豆荚无线传输类似,也是连接后打开“文件管理”!不同的是:无线传输时该目录显示地址为:192.168.3.6:2123而连数据线传输时该目录地址变成了:127.0.0.1:2123 我们将该文档重命名为PCS7豌豆.pdf,从电脑拷贝到小米,结果显示是18秒左右!再从小米拷贝到电脑,结果显示是16秒左右!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小米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当U盘使用时的传输速度!小米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开启USB数据传输,这样SD卡就相当于一个U盘在电脑上会显示一个独立盘符,仍传该文档,我们将该它重命名为PCS7有线.pdf,从电脑拷贝到小米,结果约13秒传完!再从小米拷贝到电脑,结果约3秒传完!

       这样综合比较一下文中所有传输方法的传输速度:(注意:这里的数据是我的网络和手机的软硬件环境多次测试出来的各方法的最好结果,并不一定与你测到的数据吻合,而且每一次测可能数据都不同)

电脑传小米 小米传电脑(以秒为单位)
有线U盘模式: 13 3
有线豌豆荚传: 18 16
无线豌豆荚传: 24 20
无线飞鸽传输: 15 20
无线易连传输: 68 28
文件大师传输: 70 68

        以上几次实验我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无论有线还是无线,无论是用什么软件,要想传输速度快,手机一定不能休眠!!!另外,若选择最快速度,用有线U盘模式传输!若选择方便的无线方式,用飞鸽传输速度最快,电脑传小米的速度已接近最快的数据线U盘模式了!这速度甚至还超过豌豆荚方式最快的有线传输速度!

        好了,这样就将无线和有线传输的优点折中发挥了!一般的小文件传输用飞鸽很不错!当然了,若传大容量的文件从手机拷贝到电脑,那还是麻烦点,连数据线传吧!(也可拔SD卡放到高速读卡器中连接电脑传输!由于我没有这样的高速读卡器,无法测试!)

        从该实验我们找到了一个较好的无线传输方式,不用连数据线,非常方便,要说的是,这个飞鸽支持手机WIFI所在局域网里的所有电脑和所有手机之间通信和传输文件及文件夹!非常强大!(目前用两部手机都连接到该无线局域网时手机间的飞鸽连接传输我还没试验成功。)当然了,手机之间互传文件的最快方式是用快牙软件,什么时候飞鸽传书和快牙能取长补短做到更方便更快速就好了!

        另外设备所限,我没有测试SD卡插入高速读卡器连电脑的互传速度、以及手机或笔记本做热点的网络里的设备间用飞鸽传输的速度,请感兴趣又具备测试条件的人给出实验数据及截图,可以发在这里,也可另发帖并在这里给个链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