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12-05):
现有ABB ACS800-04M-0170变频器一台,正常运行电流高于100A变频器报故障2340,电机或电机线缆短路。

现已查明电机及电机电缆都没有问题。

电流低于100A时运行正常。

求助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电流互感器出了问题,还有就是你的电机电缆了,是不是有接头,还是老实检查一遍。

网友B:
看看你的电流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变频器参数及电机电缆都没有问题,更换过变频器调试过啦。

现在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具体变频器是主板有问题还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C:
加我专治2340呵呵          2322215105

网友D:
不排除是驱动板问题,AGDR板坏了。

楼主:
已经确定就是驱动板有问题,更换驱动板后正常。

网友E:
IGBT模块或驱动板坏了,我刚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F:
1;有可能是电缆有破皮的地方,电流大了,一发热也会报2340的。所以仔细检查一下电缆,如果有破皮就拿胶布包扎就可以了。

2;还可能原因是电流互感器出了问题和驱动板AGDR板有问题,这个时候只能找专家。

网友G(2013-01-09):
引用 网友F:
1;有可能是电缆有破皮的地方,电流大了,一发热也会报2340的。所以仔细检查一下电缆,如果有破皮就拿胶布包扎就可以了。2;还可能原因是电流互感器出了问题和驱动板AGDR板有问题,这个时候只能找专家。

网友H(2013-02-19):
 应该是IGBT

网友I(2013-03-30):
拔掉 互感器接头 99.04调到SCALAR  开机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