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伺服问题

楼主(2012-12-05):
MR-E伺服  750W电机   接线方式是内部速度控制方式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只接了正转,没有接反转。正常情况下我按住按钮电机转,松开按钮电机停,并且是正转(按钮是常开点)

但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突然逻辑都反了,(按钮还是接的常开点)按住电机停,不按按钮电机转,并且是反转。。。。求助高手,谢谢了

网友A:
爱德利伺服的人  能够帮助到你不    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2013-06-27):
请问你输入电源怎么接的?我也用MRE  750W   接单相还是三相? 单相L1,L2 两端 接线火线零线有没有规定?? 接单相会影响控制精度么?

网友C:
楼主看到没人回答,失望了。

去年年底的求助啊。

楼主的问题应该早解决了,估计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到没人回答,失望了。去年年底的求助啊。楼主的问题...

 原来是去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