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自控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楼主(2012-12-05):
 空调自控需要掌握哪些,大家来补充

中央空调自动控制原理

自动控制基本原理(PID算法,闭环控制等)

末端设备监控(恒温恒湿机组,新风机组,空调机组控制等)

水系统监控(压差旁通控制,汽水换热器控制,冷冻、冷却水系统控制等)

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策略

 控制点表

PID参数整定方法

设备频繁动作原因和解决办法

传感器类型选择

网友A:
1.         中央空调系统哪些部分需要配置自动控制?
答: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冷热源主机部分和末端设备部分,需要分别配置自动控制系统。
2.         末端设备,例如新风机组,空调机组等一般本身没有带自控系统,需另外配置自控系统好理解,但是冷热源主机部分不是都自带了控制面板吗,为什么也要配置额外的控制系统?
答:冷热源主机设备本身确实带有控制面板,但只能对本机进行保护和控制,不能解决外围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管路阀门等的统一协调问题,在没有配置额外的控制系统的情况下,这些设备独立开停,不能和外部设备协调统一开停;例如根据冷热负荷自动选择应该开停的主机台数,所以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冷热源主机部分通常需要配置额外的自控系统。
3.         末端设备配置自控系统有什么作用?
答:控制系统的作用无外乎几点:
1)        对空调区域的温度、湿度、压力等的控制,对于舒适空调,温湿度过高过低都影响舒适感,只有自控才能将温湿度自动控制在设计值;对于工艺空调,是生产工艺的必备条件。
2)        设备的保护,自动维护等,例如过滤器的压差报警,提示及时清洗堵塞的过滤网,再如风机和加热器的连锁控制,风机关了,加热器必须自动关闭,否则可能引起火灾等。
3)        有节能的作用,例如根据负荷变化通过变频调整风机转速就可以降低风机能耗;过渡季节自动开大新风量,就可以节省主机和循环水泵的能耗等。
4.         怎样配置自控系统?
答:所有的自动控制系统都由三类设备构成:传感器――例如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用于把温湿度等参数变成电信号,以便输入到DDC控制器中,相当于人体的眼睛,耳朵等信息器官;DDC控制器――所有的逻辑和控制策略都在这里完成,相当于人体的大脑;执行器――例如电动调节阀等,接收来自控制器的命令,改变设备的出力以达到控制目标,例如电动调节阀开大,可以增大进入表冷器的冷水流量,降低送风温度等。
在本网站中有空调自控的几乎全部解决方案,均列出了需要配置的以上三类设备,并给出控制原理说明,找到您需要的解决方案即可。
5.         关于控制器,有PLC和DDC之分,到底该选择哪种呢?
答:控制系统按照应用场合不同可以分成两种大的类型:工业自动控制和楼宇自动控制,工业自动控制中往往采用PLC实现过程控制或者数控设备的控制,而在楼宇控制中,往往采用DDC实现建筑电器设备的自动控制,例如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照明系统、供配电系统等,DDC是直接数字控制器的缩写(Direct Digital Controller),和PLC可编程序控制器相比,有以下特点:
n       PLC 更通用。
n       PLC 应用水平取决于编程者对工艺或设备的熟悉程度。
n       DDC 更专用,对于空调自控,有更好的性价比。
n       DDC 固化了大量的控制程序,例如焓值控制,新风补偿控制等,常见的空调控制要求几乎都有现成的程序,大大减少了编程调试工作量。
n       DDC 常备显示界面,更容易使用和维护,还配套有专用的二次开发软件和在线仿真软件。
所以世界范围内,空调自控通常采用DDC控制器。
6.         为什么有时需要采取联网集中监控?
答:前面所述的控制系统已经能完成空调自控的基本要求,但是如果空调系统很大,末端设备众多而且分散,控制系统的维护,例如参数的设定,都需要到现场的控制器上去设置,非常不方便,如果通过网络把所有的控制器都连接到一台或多台电脑上,即增加上位机,就可以通过电脑来管理所有的控制器,远程监控现场参数和设备运行状态,还可以远程设定参数,记录历史数据,故障监视,自动报警等,非常方便,这就是联网集中监控的好处。
7.         什么是点表?
答:除一些简易的控制系统外,正式的控制系统设计都应该做出点表

点表说明:
1)        横向列出了四种类型的控制变量:
n         DI――数字输入,例如开关状态,报警状态等一切只有0和1两种状态的变量;
n         AI――模拟输入,例如温度、湿度、压力、流量等一切连续变化的参数;
n         DO――数字输出,用于对开关方式动作的设备的控制,例如电机的起停,蝶阀的开闭等;
n         AO――模拟输出,用于对连续调节的设备的控制,例如电动调节阀,变频器等,可以从全开到全关之间连续的调节。
2)        纵向列出的是控制对象:例如主机,末端设备等。
3)        点表是配置控制设备的最重要依据,例如AI总计有3个,可能需要配置三个不同的传感器,如温度、湿度、压力传感器等;AO有4个,就可能需要配置四个AO类型的执行器,例如电动调节阀、电动加湿器等。同时点表还是配置DDC控制器的最重要依据,例如经过统计,有AI点3个,AO点4个,DO点6个,DI点8个,那就需要根据这四种控制变量来选择DDC控制器,要保证DDC的各类控制变量的点数都大于或等于需要的点数,并留有一定的余量。

楼主:
谢谢您给我这么专业的解答,得多多学习,真心感谢!

网友B(2014-12-25):
真心不错,受益匪浅,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B:
空调的主机是怎样控制的??主机的控制部分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