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三菱PLC控制四位一体数码管的线路图

楼主(2012-12-05):
求哪个大侠指导一下三菱PLC控制四位一体数码管的线路图,用CD4511驱动芯片或者类似的芯片都行!!!跪谢了!!!

网友A:
Y6应该要接左边两个数码管公式端,Y7则接右边的。MR是继电器输出型,看你有没有12V的电源,有的话就按图上的DC接24V的话要在数码管的每一画串一个1~2K的电阻

网友B:
给你画个4位数字显示电路,没用光电隔离,PLC输出直接接4511的输入端,要求PLC的输出口为晶体管输出,且PLC输出显示口的供电电源改为+15V(因为4511的供电电源为15V,它不容许24V供电)。其输出口的低4位(Y0010~Y0013)为BCD码数据,高4位(Y0014~Y0017)为4个数码管的地址线。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