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死机!什马问题~~!!

楼主(2012-12-05):
那天出现过两次,有一次我不在现场,后来是同事告诉我的。还有一次因当时急得要生产就急忙地看了下,大概情况:触摸屏怎么按都没反应,PLC 电源RUN灯亮,错误灯不亮,输入与输出灯都亮仿佛一切都正常。有一个开关是控制灯的,按下开关没反应(怀疑PLC不运行程序)。后来重新上电又没事啦。我测了输入电压:232V左右,输入23.9几V。不知道是什马问题~~~~望高手指点。变频器与PLC不在一个电箱里,不过有三个伺服驱动器在,最近的一个区动器离PLC 应该有15公分吧,这个我也知道是近点,但没办法电箱有限。谢谢指点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按触摸屏不反应,可以考虑屏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网友B:
朋友请教一下 plc理论中字节和双字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按触摸屏不反应,可以考虑屏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是国产还是德系

网友D:
出现那个情况时试着监控一下程序,看是不是程序运行死在那里了。

网友E:
应该是通讯问题,也有可能真的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F:
伺服电机的输出动力线有可能一相电已经和设备外壳接通,这干扰很厉害啊。

网友G:
PLC如果死机的话所有程序运行均会停止,机器会拒绝动作!你的应该是通讯受到干扰导致中断

网友H:
PLC一般情况下不会死机的  楼主没搞清楚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A 的回复内容:什么牌子的PLC,按触摸屏不反应,可以考虑屏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是国产还是德系

是台达的20PM00M  不是通讯问题啊,重新上电又可以啦,应该是PLC不扫描程序啦,因这我有个开关是直接输入PLC输入端X的,是直接控制输入端Y。当时是输入端口亮,而输出没有。再后来就是重新上电就可以啦~~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出现那个情况时试着监控一下程序,看是不是程序运行死在那里了。内容的回复:

我也想,当时急得要生产就重新上电啦。到现在都没出现过啦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伺服电机的输出动力线有可能一相电已经和设备外壳接通,这干扰很厉害啊。内容的回复:

不会吧 这线都是电缆线啊。这个觉得不可能啦。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PLC如果死机的话所有程序运行均会停止,机器会拒绝动作!你的应该是通讯受到干扰导致中断内容的回复:

通讯干扰啊,现在我想不出其他的问题,干扰可能吧。会不会是机器比较振动引起接线端口有松动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按触摸屏不反应,可以考虑屏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网友K:
      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是硬件开关还是 HMI 中的的,通讯确认没错不 ?

PLC 也有可能假死现象,我遇到过一次 318-2DP 的怎么也不工作, RUN 常亮,后来也是 PLC 断电重启就 OK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是硬件开关还是 HMI 中的的,通讯确认没错不 ? PLC 也有可能假死现象,我遇到过一次 318-2DP 的怎么也不工作, RUN 常亮,后来也是 PLC 断电重启就 OK  !

是硬件开关啦,我程序里是用LDI 常闭的,它一直都亮不管我松不松开都是亮,是直接入PLC输入端X,真接控制输也Y的。后来就是重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