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体电池与普通铅酸电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2-05):
      免维护胶体蓄电池与常规铅酸电池的最住要区别是:从最初理解的电解质胶凝,进一步发展至电解质基础结构的电化学特性研究,以及在板栅和活性物质中的应用推广。

      免维护胶体蓄电池最重要的特点为:用较小的工业代价,沿已有150年历史的铅酸电池工业路子制造出更优质的电池,其放电曲线平直,拐点高,比能量特别是比功率要比常规铅酸电池大20%以上,寿命一般也比常规铅酸电池长一倍左右,高温及低温特性要好得多。
      这是我知道的,请问大家还知道其他一些关于胶体电池与普通铅酸电池不同之处吗?欢迎补充。

网友A:
胶体电池和普通铅酸电池的主要区别

1、 寿命不同。

普通铅酸电池一般为:4~5

胶体电池一般为:12年。

2、 使用环境不同。

普通铅酸电池一般不能超过零下3℃

胶体电池可以工作在零下30℃。

3、 安全性

普通铅酸电池有爬酸现象,管理不当会产生爆炸。

胶体电池没有爬酸现象,不会产生爆炸情况。

具体差别如下:

胶体电池

普通铅酸电池

Sonnenschein

Hoppecke

品牌

德国阳光

松树牌

型号

Dryfit A400

Drypower

产 地

德国

马来西亚或中国

设计寿命(@20℃)

规格

5.5Ah8.5Ah12Ah20Ah32Ah50Ah65Ah85Ah90Ah100Ah120Ah165Ah180Ah,12个规格,可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避免因规格少而造成的电池容量比实际需求大,放电时小电流放电而对电池极板造成损坏。

只有24AH30AH40AH65AH100AH200六个规格

电解液吸附技术

胶体吸附技术

玻璃棉吸附技术

优点一

内部为凝胶电解质,无游离电解液现象。

酸液被吸收于玻璃维毯片,有大量游离电解液存在。在强充电情况下很可能渗漏。

优点二

电解质约有20%容余份量,因此在高温操作或过量      充电时仍极为可靠,电池不会产生“干化”现象。电池的高低温度范围较宽。

电解液份量比所需的小于20%(贫酸液状态),因此在高温操作或过充电时可靠性低,电池必会产生干化现象。

优点三

胶体电解质上下浓度一致,不会产生酸分层现象。因此反应均匀,在高倍率放电情况下,极板不会变型而导致内部短路。

液态电解质因沉积而上下浓度有差导(酸分层现象,且酸分层是不可逆的)。因此反应不均匀,在高倍率放电时导致极板变形,甚至击穿板极,产生内部短路。

优点四

正极板为优质无锑合金,自放电率极低,电池在20℃常温下,每天自放电率小于0.05%,贮存两年后仍保持50%的原有容量。

一般的铅钙合金极板,自放电率偏高。在同等情况下,存放6个月左右必须更新充电。存放时间加长,电池将面临损坏的可能。

优点五

内部有深度放电保机制,深放电后的电池仍能联接在负载上。在四周内充电也无损电池的性能。经充电后很快恢复电池的标称容量,也不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深度放电必对电池做成永久性损坏,一经放电后,如不能在短时间内充电恢复,电池即立刻报废。即全长经充电后能恢复电池的部份容量,电池的寿命及可靠性将大大下降。

优点六

酸液的比重低,(1 .24),对极板本身的腐蚀相对低

酸液的比重高,(1 .33),对极板本身的腐蚀相对大

网友B:
胶体电池真有这么神奇吗?价格又如何呢?为何德国汽车奔驰、宝马不用胶体电池呢?

网友C:
快快发展吧!好让我们这些没钱买油车 的买电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