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12-05):
请教大师:变频器送电正常,启动正常。输出电压直流交流都正常。45千瓦变频器,带小电机正常,带15千瓦到9赫兹左右电机就震动跳动时何原因。谢了。

网友A:
今天我们也刚刚碰到这个问题,我是11KW变频器带7.5KW电机,之前一直正常,工作了有半年了吧,今天突然发现震动很厉害!越快越明显?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打电话0755-25887008问一下   他们是做变频器的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这边做的是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里面有个跳过频率,这个设置就是避免应用时发生共振的时候使用的,可以试试设置下这个频率点跳过去!就是变频器在提速过程中,这个频率点是不会有的,比如你的是9Hz,然后8---就直接跳到9.1了,中间的9就避开了!

网友D:
45KW的变频器带15KW的电机属于大拖小,而且已经到了3倍了,这样的话,变频器里面很多默认的参数值已经失去了意义。建议你重新设定相关参数,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做自学习,让变频器自己测参数,这样会准确很多

楼主:
谢谢。那带3千瓦电机怎么没有事呢?

网友E:
这个好像是你变模块的问题

楼主:
东元变频器37千瓦驱动板一启动就过电流,没带负荷空载。换一新驱动板就没事。请问如何查找驱动板原因。十分感谢。

网友F:
空载就过流,把霍尔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