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压力变送器怎么换算实际液位

楼主(2012-12-05):
我们公司用的设备罐(需要抽真空的),安装了2台压力变送器(绝压)A和B。 A安装在罐底、B安装在罐顶。罐高5M。

 A的量程是0~2100mmbar、B的量程是0~1500mmbar。

液位是根据这2台绝压表换算得来的。

不知这液位是怎么换算的? 我看了下DCS的程序编写的是:液位=(A-B)*5。问了DCS工程师他也说不知道。

网友A:
想请问下  在灌顶的B怎么测得到压力的??  不懂 望明示

网友B:
1、那公式是胡球算呢

2、两台变送器,DCS算,,,又啰嗦,又费事,现场想看看液位值,还麻达多多,也不经济,校零怕也是个事

3、看专业土驴,是咋嘛拉磨滴

4、专业行为就是:

        一、无论就地是使唤1个传感器还是2个还是3个,4~20mA信号,始终保持两线制特征

        二、有零偏鸟咋办呢?    按下测器面板上的的SET键和▲键,松开测器就自动校零咧

        三、液位测值有偏差,咋办呢?,,比如1米测成1.1米、3米测成3.3米,8米测成8.7米,可咋办鸟?

                    先根据说明书提供的纠偏公式,算个小参数,再触键输密码进菜单,将参数输入,

                          退出菜单后,测器就会自动纠偏,实现在全量程范围内,测值与液位真值的高度吻合

                                吻合度,相当于您和您老婆的,亲密度鸟 。。。。。。

        四、支持液位值和两个压力值的轮循显示

        五、无源迁移,支持变送任意量程段测值

5、土驴,

     比大洋马跑得快,

     比千里马更性感,

     比刘欢唱歌更动听 。。。。。哞哞——啊——哞啊——哞    哞哞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  在灌顶的B怎么测得到压力的??  不懂 望明示

当空罐的时候就是大气压状态时。A、B压力显示都在980mmbar左右。当有物料的时候A的受压大,B的受压微小。当抽真空的时候,B的变化大,A的变化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有物料的时候A的受压大,B的受压微小。当抽真空的时候,B的变化大,A的变化小。

您舌错鸟

(物料不变)抽真空时,,,A、B测值的变化量,是相等的

A的测值=气相压强+物料液柱压强

B的测值=气相压强

网友C(2013-01-16):
你们公司灌液位的测量方法是错误的。应当安装一台差压变送器就能测量液位了。

网友D:
此种方法检测液位偶厂用过几次,主要是正常的液位检测浮球液位计在使用中突然内部浮球穿透或者浮球杆断裂造成浮球失灵无法使用时的替代办法。

原则上两台变送器用来测量一个参数其误差会较大,因为每台表都有自身的精度误差,两块表叠加误差会更大,所以正常测量介质液位不提倡使用这种方法,偶厂都是在特殊状况下才使用此方法维持生产,在大修中再把失灵的液位计恢复好。

如果想通过两台变送器来实现液位的测量,其要在上位机组态中做一些处理,即对两个变送器所反映的压力做差然后在除以介质的密度和重力加速的,才会得到介质的液位高度。

楼主的两个变送器的量程不同,在上位机中不能直接进行压力减法运算来求的压差,应该把其换算成同一测量范围才能进行比较,因为变送器传输到卡件的是电流值而不是压力值,如果两表范围不同,那么相同的电流值反映的压力值是不同的,因此要对其进行处理。一般常用的方法是{【(Ia-4)/(20-4)X(Pamax-Pamin)+Pamin】-【(Ib-4)/(20-4)x(Pbmax-pbmin)+Pbmin】}/p密度G=H

网友E(2013-02-21):
即使两台变送器量程不同也无所谓,只要DCS组态的量程和变送器的量程一一对应就可以了,根据公式ρgh+B=A可得h=(A-B)/Ρg。一般是压力容器使用这种测量方法。

网友F:
又学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此种方法检测液位偶厂用过几次,主要是正常的液位检测浮球液位计在使用中突然内部浮球穿透或者浮球杆断裂造成浮球失灵无法使用时的替代办法。原则上两台变送器用来测量一个参数其误差会较大,因为每台表都有自身的精度误差,两块表叠加误差会更大,所以正常测量介质液位不提倡使用这种方法,偶厂都是在特殊状况下才使用此方法维持生产,在大修中再把失灵的液位计恢复好。如果想通过两台变送器来实现液位的测量,其要在上位机组态中做一些处理,即对两个变送器所反映的压力做差然后在除以介质的密度和重力加速的,才会得到介质的液位高度。楼主的两个变送器的量程不同,在上位机中不能直接进行压力减法运算来求的压差,应该把其换算成同一测量范围才能进行比较,因为变送器传输到卡件的是电流值而不是压力值,如果两表范围不同,那么相同的电流值反映的压力值是不同的,因此要对其进行处理。一般常用的方法是{【(Ia-4)/(20-4)X(Pamax-Pamin)+Pamin】-【(Ib-4)/(20-4)x(Pbmax-pbmin)+Pbmin】}/p密度G=H
这个解释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此种方法检测液位偶厂用过几次,主要是正常的液位检测浮球液位计在使用中突然内部浮球穿透或者浮球杆断裂造成浮球失灵无法使用时的替代办法。原则上两台变送器用来测量一个参数其误差会较大,因为每台表都有自身的精度误差,两块表叠加误差会更大,所以正常测量介质液位不提倡使用这种方法,偶厂都是在特殊状况下才使用此方法维持生产,在大修中再把失灵的液位计恢复好。如果想通过两台变送器来实现液位的测量,其要在上位机组态中做一些处理,即对两个变送器所反映的压力做差然后在除以介质的密度和重力加速的,才会得到介质的液位高度。楼主的两个变送器的量程不同,在上位机中不能直接进行压力减法运算来求的压差,应该把其换算成同一测量范围才能进行比较,因为变送器传输到卡件的是电流值而不是压力值,如果两表范围不同,那么相同的电流值反映的压力值是不同的,因此要对其进行处理。一般常用的方法是{【(Ia-4)/(20-4)X(Pamax-Pamin)+Pamin】-【(Ib-4)/(20-4)x(Pbmax-pbmin)+Pbmin】}/p密度G=H

网友I:
学到了不少东东,继续学啊!

网友J:
帕斯卡定律!P=pgh; 只有h一个是未知;你懂的!!

------------------------------------

生产传感器,自动化仪表;数据采集系统;自控系统方案设发、改造;无线数据采集方案

公司:看名字的网址。淘宝直销: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