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基本知识

楼主(2012-12-05):
请教  用plc编程 实现单键启停在实现的!

是不是需要和继电器的单键启停一样你们复杂,需要三个中间继电器。

是不是就是用脉冲触发信号就可以了吗?!

请教!

网友A:
用一个计数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象你想象的那样,PLC编程很简单的,

楼主:
那究竟怎么编的 我刚刚学!见笑 诸位!

网友C:
不同的PLC里面的指令不是完全一样的,可以用计数指令,移位指令做你的问题。做做试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