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800断路器

楼主(2012-12-05):
求助,ME-800断路器。人民电器,低温无法合闸,零下20度,请问应该怎么调试

网友A:
是低温无法合闸?检查下失压线圈是不是没有接线哦

楼主:
是低温无法合闸,搬到室内20分钟后一切正常,手动合闸,和电动合闸都好使,再搬到室外冻2小时又不好使了

楼主:
补充,失压线圈单接线,和失压线圈无关

楼主:
现在我把过流等脱扣传动装置拆除,在室外零下20度仍然不好使

网友A:
那应该是室外,气温太低,合闸机构结冰--然后卡住无法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