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常见故障及代码

楼主(2012-12-05):
420430440A开头的,可能是软件问题,一般可以修复,F开头的可能是硬件损坏,寄过来检测维修。

F0001       过流报警

F0002       过电压报警

F0003       欠电压报警

F0004       变频器温度过高,风扇不散热

F0005       变频器过热保护

F0011       电机过温

F0012       变频器温度信号丢失

F0015       电机温度信号丢失

F0020       电源断相

F0021       接地故障

F0022       功率组建故障

F0023       输出故障

F0024       整流器过温

F0033       冷却风扇故障、冷却风机故障

F0054       IO板故障(IO板错误,可能是插入故障、接入错误)

西门子70变频器故障及代码

08 脉冲封锁相当于系统处于停机状态

F002        母线欠电压

F006        母线过电压

F011        过电流

F015与F053 堵转

F021        大电流时间过长

F025\F026\F027\F029  在某相上存在UCE关机

F037        信号丢失

网友A:
多谢曹工分享,不过70机貌似早就不生产了,是否能加上S120的常见故障呢

网友B(2013-04-29):
但是70的拥有量挺大,也都要坏了

网友A:
本人最近一直在鼓捣S120